劣质笔记本电池也是有优点的!

楼主(2019-03-07):
笔记本电池一不小心放电放光了,怎么冲也充不上电!查了一些帖子基本就是锁死没得救了!但是劣质杂牌的就不一定!
劣质杂牌的没有保险丝没有温度监控,也没有eeprom。就两个大功率mos管和一个单片机!
我量了一下电池电压是10v,但没有输出。控制输出的是两个so8的mos管。我把黑色的线焊下来在焊上去相当于给单片机掉电重启,放到电脑上开机灯亮了,还提示电池电压低,启动起来电量从2%升到4%了!说明修好了!!!
对于大部分人笔记本电池要求不高保证搬动的时候不掉电就可以了!

网友A:
左下是小米加的水印?好贱啊。。。

网友:
貌似不是劣质笔记本电池的优点,这是劣质保护板的优点,电池垃圾还是垃圾

网友:
就是电池低电保护了,把电池单独用直流电源充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用劣质电池等于放了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

网友:
我在想,用笔记本电池,改装一个充电宝,多好

网友:
同款机型,我的做备用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是小米加的水印?好贱啊。。。

手机拍照的水印,设置里可以加或者不加。

网友:
一般发生这种问题的,电池里面还是有至少1个有问题的,还是换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