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可以检测树健康状态的传感器推荐

楼主(2019-03-08):
不是检测土壤湿度那些(比如土壤各方面都好,树死了的情况也有),而是检测树的健康

楼主:
树死是极端情况

比如树缺缺水、缺营养成分、病虫害之类的,要有一个量化的分析,最好24小时监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死是极端情况

比如树缺缺水、缺营养成分、病虫害之类的,要有一个量化的分析,最好24小时监测 ...

招个园丁

网友A:
大树体内植入湿敏应变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树体内植入湿敏应变片

对,就是这个思路

大神请继续,有没有成品推荐?

网友:
树本来好好的,结果被传感器插死了

网友B:
电工的思维局限性还是不小啊,现在的AI训练很成熟了,只要你用大量死树照片进行模型分析,达到一定程度后你把带检测目标的照片给程序就能告诉你是否死了。 当然,估计得要死绝的那种才能检测出来,刚死的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工的思维局限性还是不小啊,现在的AI训练很成熟了,只要你用大量死树照片进行模型分析,达到一定程度后你 ...

你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不是要看树死没死,而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就发现,并医治.

网友:
这个比较靠谱的还是,摄像,取照片,然后让专家可以远程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的思维局限性还是不小啊,现在的AI训练很成熟了,只要你用大量死树照片进行模型分析,达到一定程度后你 ...

这也是一个创新的想法

网友C:
园丁都是看树叶生长状态
只是园子里几十颗树,高处搞个照相机拍照分析
如果是好几座山的树,搞个高清无人机,隔几天飞出去拍点照回来慢慢看
如果是大片的森林,调用光学卫星分析,看看有没有“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园丁都是看树叶生长状态
只是园子里几十颗树,高处搞个照相机拍照分析
如果是好几座山的树,搞个高清无人机 ...

想法不错,不过冬天落叶了怎么办

网友D:
我见过的测电导率。

网友E:
广州沙面岛里,有很多树在打点滴。。好像叫什么  树心丸。。

网友F:
  搂煮,你印堂发黑,,,,,,,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的测电导率。

请教能说说详情不?是试验品,还是产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搂煮,你印堂发黑,,,,,,,算不算、?

发黑不一定不健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州沙面岛里,有很多树在打点滴。。好像叫什么  树心丸。。

那是治病的,现在要看是否生‘’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能说说详情不?是试验品,还是产品化了

我参与的外包开发项目,园林主管部门给公园等古树名木做监测用的。要求是测量树木电导率参数,至于这参数怎么用就不知道了,我负责整个数据采集部分。传感器探针插到树上,采集器固定到旁边,电池供电,低功耗设计,每天测量12次,但一天只上传一次数据,采用2G上传数据到公网服务器,包括一天的电导率参数,还有定位信息。数据传到公网我就不管了,产品做了有20几套。这个属于ZF项目,他们任务指标完成就Ok了,没有后续订货,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