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如何统计焊盘

楼主(2019-03-08):
RT,生产SMT需要确定焊盘数量,但是AD19没有找到这个功能,请问应该如何统计?

网友A:
PCB 空白处 -> F11 -> Properties 选项卡 -> Board Information -> 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空白处 -> F11 -> Properties 选项卡 -> Board Information -> Pads

谢谢,请问下用于SMT的焊盘怎么看或者计算出来?我用手工计算出来的和显示的PAD差别很大。

网友A:
Pads 包括 通孔焊盘和贴片焊盘
Vias 包括过孔
Pad/Via Holes 包括焊盘和过孔的 孔

由此计算: 贴片焊盘数量 = Pads + Vias - Pad/Via Holes

PS: 尚未验证....

网友:
应该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包括 通孔焊盘和贴片焊盘
Vias 包括过孔
Pad/Via Holes 包括焊盘和过孔的 孔

经过测试:完全正确!

网友:
点 Report 生成的报告 似乎更智能详细

楼主:
谢谢,解决了困惑了我好长时间的问题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A:
Pads 包括 通孔焊盘和贴片焊盘
Vias 包括过孔
Pad/Via Holes 包括焊盘和过孔的 孔

贴片焊盘数量 = Pads + Vias - Pad/Via Holes

这个公式,经过反复验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