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上编程问题,如何动态分配多个文件指针操作(FILE *)

楼主(2019-03-08):
各位大侠,请指导一下。关于文件指针操作问题。
一般情况下操作文件指针步骤:定义FILE *fp,然后foepn,fwriet,fclose函数实现操作。现在有一个问题是,FILE *fp文件指针需要通过动态内存分配多个,例如通过给定配置文件是3个FILE *fp,如何通过动态分配方法分配。尝试了多种方法,都无法正常,请问动态分配这段代码如何写,谢谢!

网友:
FILE *fp = (FILE*)malloc(sizeof(FILE*));
这样不行吗?

网友A:
FILE **fp = (FILE**)malloc(sizeof(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fp = (FILE**)malloc(sizeof(FILE*));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