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X6的USB-HOST的问题

楼主(2019-03-08):
大家好:
        现在在做IMX6项目,主板上有一路USB-HOST,直接从芯片拉出来,中间没有经过hub等。
        我现在的问题是:
        1. 在系统上电之前,先把U盘插入USB-HOST口,那么系统启动以后,能正确识别U盘,拔插U盘,也能正确识别到U盘。
        2. 在系统上电之前,不插U盘,等系统上电以后,再插U盘,发现无论怎么拔插U盘,都无法识别到U盘插入。
        3. 在系统上电之前,不插U盘,等系统上电以后,终端再执行"lsusb -v"以后,能正确识别U盘,拔插U盘,也能正确识别到U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大侠们分析下。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树配置
uboot的:
&usbotg1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sb_otg1_id>;
        dr_mode = "otg";
        srp-disable;
        hnp-disable;
        adp-disable;
        status = "okay";
};

&usbotg2 {
        dr_mode = "host";
        disable-over-current;
        status = "okay";

内核的:
&usbotg1 {
        dr_mode = "otg";
        srp-disable;
        hnp-disable;
        adp-disable;
        status = "okay";
};

&usbotg2 {
        dr_mode = "host";
        disable-over-current;
        status = "okay";

以上配置USB1host功能正常

网友B:
哈哈,那就 把 lsusb -v写进开机脚本,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设备树配置
uboot的:
&usbotg1 {

你好!
         谢谢回复,你这个片子应该不是IMX6吧?我对了下我的,好像不一样的挺多的。
         后来我就直接启动以后,执行脚本 lsusb -v 了。
         按周立公那里的说法是:上电之前,芯片会挂载USB-HOST ,看下总线上有没有东西,如果没有,USB就不再做检测了,
         由于之前的开发板USB-HOST之前一直是有挂个HUB的,所以上电以后,都是检测得到东西的,所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直接
         拉出来,没有经过hub,上电的时候,不插U盘,那么系统会检测不到USB设备,所以HOST这一路,就不再做检测了。大概是这么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就 把 lsusb -v写进开机脚本,就行了呗。

有道理,后面也是这么做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