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19-03-08):
网上隐约说是为了避免不同线的温差电位。但有个事没想明白,不管怎么补偿,最后到两根线还得接到电路板上进行信号处理,那么PCB接线端子,PCB铜箔走线也都不是补偿导线材质,怎么就没问题了呢?

网友:
CJC冷端补偿?

网友A:
在这么说吧,补偿导线是用来延长热电偶测量距离的。如果热电偶冷端与仪表接线端温度相同,那你用铜导线延长也可以。如果热电偶冷端温度与仪表表接线端温度不同,那就要用补偿导线来延长,否则会带来测温误差。特别是贵金属热电偶,一般制作长度较短如1m;而且测量温度高,距离远,这就要用低廉价格的补偿导线进行延长。

网友:
补偿导线 分延长型 和补偿型

网友:
我理解就是延长线 贵金属的热电偶价格高  补偿导线便宜 电特性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么说吧,补偿导线是用来延长热电偶测量距离的。如果热电偶冷端与仪表接线端温度相同,那你用铜导线延长 ...

大概明白了。比如S型热电偶,延长的补偿导线材质,是什么的呢?
K型便宜,和本体一样延长几米也不贵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比如S型热电偶,延长的补偿导线材质,是什么的呢?
K型便宜,和本体一样延长几米也不贵吧 ...

https://wenku.baidu.com/view/0bd ... 284b73f342360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0bdc54a6760bf78a6529647d27284b73f3423604.html

谢谢啊!不过补偿导线,没有B型偶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不过补偿导线,没有B型偶的呢?

B分度热电偶由于在低温段电势非常微弱,400度以下不计精度,所以,B分度铂铑30-铂铑6热电偶没有补偿导线,一般用双芯铜护套线就可以

网友:
材质不同的导线碰在一起都有热电势,一般仪表在接线端附近有有温度传感器用于修正接头的热电动势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分度热电偶由于在低温段电势非常微弱,400度以下不计精度,所以,B分度铂铑30-铂铑6热电偶没有补偿导线 ...

非常专业,感谢!

网友B(2019-12-05):
引用 网友A:
B分度热电偶由于在低温段电势非常微弱,400度以下不计精度,所以,B分度铂铑30-铂铑6热电偶没有补偿导线 ...

如果K型热电偶,通过热电偶接头对接,与补偿导线相连,补偿导线再接到温控仪,
经过热电偶对接头,是否会影响测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K型热电偶,通过热电偶接头对接,与补偿导线相连,补偿导线再接到温控仪,
经过热电偶对接头,是否会 ...

接触良好的话,就算有接触电势也是比较小,基本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