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比较常见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9-03-08):
2相四线制
电压12-24伏
电流2A左右
最大细分不小于8

类似以前A3977这种,现成的芯片
求大家推荐,
目前项目上用的驱动器成品觉得太贵了

网友:
THB6064 THB7128

网友:
THB系列、tc1005、

网友A:
ULN2003   CS2003

网友:
安美森的lv系列,东芝的TB系列,和a3977一样的A系列,2A的一大把,价格几块钱,去力创商城上搜下电机驱动。忘了Ti的drv系列了,楼上说的thb我记得是假洋鬼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LN2003   CS2003

2A的步进电机用2003?开什么玩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A的步进电机用2003?开什么玩笑

没注意看电流......

网友:
TB67S109,50V/4A/32细分

楼主:
谢谢诸位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电流......

不光没看电流,连细分的要求也没看

网友C:
杭州中科微的AT8812 了解一下,满足你提到的要求价格在2块钱以内,我们用了很多

网友:
细分就看你软件来做,处理速度快的话,都可以去到256细分,我们一般是做32细分或者64细分就足够用了

网友:
杭州中科微的AT8812

网友:
这个是AT8812数据手册

网友:
DRV8825, 32细分,2.5A
国内有仿品, HR8825, 便宜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杭州中科微的AT8812 了解一下,满足你提到的要求价格在2块钱以内,我们用了很多 ...

这个是替代TI#DRV8812 的吧,质量用下来是否有TI 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替代TI#DRV8812 的吧,质量用下来是否有TI 的靠谱?

从去年5月份开始到现在,我自己设计量产的多款板都用到这AT8812,每个月一共要用30K左右,不良率比TI的要稍微高一些,比如说TI是千分之3,AT8812大概在千分之6左右。关于AT8812,如果你们把他定位在代替DRV8812的位置上,那就浪费了,我们是把他拿来代替DRV8841,而且还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电流......

就算不管电流,两相四线2003怎么驱动?

网友:
这个是最新数据手册

楼主:
pwm那种驱动器起来太麻烦了,现在一个STM32要带4路电机

楼主:
所以就准备用A4988,TB6560这种,只需要一个时钟给脉冲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