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驱动群创7寸液晶屏,文字出现撕裂,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08):
我做了一个RA8875驱动群创7寸液晶屏模块,在我这里测试,GT30L32S4W字库芯片显示正常,自定义文字显示也正常。

但到了客户那里,窗口中间的文字出现撕裂,上下的文字却正常,如下:

客户自己做的驱动板和驱动程序,我们也看不到。现在客户老是说是群创7寸液晶屏有问题。但寄回来,在我的驱动板和驱动程序上又是正常的。

请教一下,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clk 信号加一个10-100pF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 信号加一个10-100pF的电容试试。

有的,我在模块上,关键信号都加了一个10pf电容到地。

现在是在我的STM32F407VGT6驱动板上,文字显示都正常,但到了客户那里,偶尔有一两块7寸屏模块就会出现文字撕裂。

现在客户老是说7寸屏有问题,但寄回来的屏,我们测试,7寸屏显示很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我在模块上,关键信号都加了一个10pf电容到地。

现在是在我的STM32F407VGT6驱动板上,文字显示都 ...

可能是时序问题。有些屏要上升沿,有些屏要下降沿,你应该让客户查查时序

网友C:
客户用自己的板和程序驱动你的液晶有问题,把液晶寄回来后,在你的板上测试没问题,对吧!
为什么不用客户的板测试?要尝试从客户那里开始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时序问题。有些屏要上升沿,有些屏要下降沿,你应该让客户查查时序 ...

客户一次可能就买20块群创7寸屏模块,然后他们开始装机,这20块中,可能就有一块屏出现文字撕裂。有时候买的20块屏,装机也会完全没问题。
所以现在客户就认为是屏的问题,但寄回来我们测试又是好的。
客户就不查自己的程序,想一换了事,但三天两头的换,我们测试是好的,也不是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用自己的板和程序驱动你的液晶有问题,把液晶寄回来后,在你的板上测试没问题,对吧!
为什么不用客户 ...

我在广东,客户在天津,而且7寸屏模块留有通用的8080接口,客户用什么单片机驱动,自己做的驱动板和自己写的驱动程序,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才比较麻烦。
而且看故障图片,就中间的文字出现撕裂,上下的文字却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广东,客户在天津,而且7寸屏模块留有通用的8080接口,客户用什么单片机驱动,自己做的驱动板和自己 ...

我就纳闷了,就20片的量,搞个g8。

网友:
也不晓得你叫他们互换不正常的屏没有,如果有,故障总是跟着屏走那么退一步说即使是客户的时序或者硬件比如电源有问题,那么也只能说你的屏一致性差,因为你总不能说那些大部分都正常的屏反而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客户的时序写到临界状态了,有些屏幕可以,有些不可以。逻辑分析仪看一下驱动波形,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纳闷了,就20片的量,搞个g8。

一次买20块,也买了多年了,也有几百块的量了。我们卖给其他客户,也有两千多块屏模块了,没有反馈这样的问题。
现在卖这些模块都不赚钱的,还麻烦。所以有时候有些潜在客户就会说,电路图和驱动程序都给了,我们自己做更便宜。我说自己做最好了,我们就不用管什么黑屏、花屏、触摸不良等乱七八糟的问题了。搞电子就是麻烦,没量没什么赚的,还不如改行卖凉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买20块,也买了多年了,也有几百块的量了。我们买给其他客户,也有两千多块屏模块了,没有反馈这样的 ...

是啊,我这就自己做了几年屏,烧屏时一个人要烧好久。现在屏用量少了,他们备了好多货,够用数年了哈哈。

网友:
很讨厌这样找问题的人,100%依靠一种现象的排除法~

网友:
液晶出现这种现实通常是阻抗不匹配,信号反射,加20r排阻可解决

网友:
时序极性问题。楼上有兄弟说上升下降沿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读字库芯片的速度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