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250驱动IGBT管开通关断慢,能否帮忙提出改进意见,谢谢

楼主(2019-03-08):
如下电路图1驱动IGBT管,测试TLP250上升下降均有明显的延后(如图2中的蓝色和红色驱动信号),导致直通出现图2中尖峰电流(绿色),有经验的坛友能否提出改进意见,谢谢!

网友A:
IGBT最好要加负压关断。

网友:
没有负压? G2-E2加个电容

网友B:
IGBT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GBT最好要加负压关断。

mos也一样,-vgs关断更快。

网友D:
楼主的驱动是带负压的。

驱动的管子功率多大,  频率多高,  两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多少, 图片中波形的时基是多少,纳秒,微妙?

改小驱动电阻R2-5试试,  另外, R2-5上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试试(二极管串小电阻)
改TLP3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驱动是带负压的。

驱动的管子功率多大,  频率多高,  两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多少, 图片中波形的时 ...

感谢你的回复,图上的参数:管子的1000v60a,三极管是to220封装的,开关频率10k,后期准备上到50k,示波器时基1us。另外,并的二极管选4148是否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图上的参数:管子的1000v60a,三极管是to220封装的,开关频率10k,后期准备上到50k,示波 ...

改小驱动电阻R2-5试试,   33欧太大了,  驱动电流最大只有0.5A左右,  TLP250本身的驱动电流好像可以到1A,  加了三极管,驱动电流还变小了。
50K开关频率, 你可能要换驱动芯片了, TLP250应该到不了那么高频率,   4148功率可能不够, 先不加二极管, 你先把电阻该小点看看吧。
不过, 从你波形来看,  你这个直通跟开关速度关系不大, 感觉是没有加入死区的原因???
另外, IGBT,上50K的频率,   估计要选高速IGBT了。

网友E:
三极管QP2和QN2对调一下。目前图中QP2导通后,随着G2电压升高,会反过来抑制QP2导通,导致驱动能力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小驱动电阻R2-5试试,   33欧太大了,  驱动电流最大只有0.5A左右,  TLP250本身的驱动电流好像可以到1 ...

谢谢回复!
是33欧姆阻值太大导致驱动能力不足?输入电压低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一旦调高就出问题。
实际程序中死区时间是加了的,大概0.7us,请教一般这个规格的管子取多少时间合适?
速度高了估计要整体换成TLP350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QP2和QN2对调一下。目前图中QP2导通后,随着G2电压升高,会反过来抑制QP2导通,导致驱动能力减弱 ...

换成上管是PNP 下管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BT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管子的选型是1000v/6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上管是PNP 下管是NPN?

是的

网友:
不能对调上下管,不然在输出24V在R3时会使两个管子同时导通

网友(2020-03-02):
也不知道楼主的驱动做怎么样了,反正我感觉0.7us是不够的。mos 这个速度还行,igbt放个10us都没啥事儿,需要看你的功能。

网友:
10K的开关频率,死区2uS又何妨

网友(2024-10-07):
引用 网友C:
mos也一样,-vgs关断更快。

MOS加负压后TLP250的去耦电容是接5 -8脚还是接VCC-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