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过GS16LF601AP这款单片机?

楼主(2019-03-08):
如图,这是一款单片机,外部驱动一个定制的段式黑白液晶屏,几个按键,继电器等。
芯片,第一行是g-silicon
         第二行是GS16LF601AP

搜索GS16LF601,无法找到数据手册;搜索g-silicon,查到是深圳市矩盛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g-silicon.com/index.asp 但查看网站里的企业新闻,2014年就停更了,产品中心里也没有GS16LF601这个单片机。
我现在怀疑这个型号应该是按客户定制的,有没有见过这款芯片的坛友麻烦给个线索,谢谢!

网友:
打电话过去问问

网友:
极可能是pic

网友:
或兼容款,观察一下电源引脚和编程接口,看能不能找到pic16系列的代替。

网友:
不会是打磨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基本找到是哪款单片机了。
搜索g-silicon,查到是深圳市矩盛电子有限公司,该公司简介里介绍它是中颖单片机的代理商,我怀疑这个芯片应该就是中颖的单片机,根据图片中芯片的pin数,电源和地引脚号,DEBUG口引脚号,液晶屏的SEG和COM引脚号,到中颖官网单片机列表中逐个查找,基本找到几款和上述条件完全一致的单片机了,现在主要就是再分析一下内部资源要求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9-11-11):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基本找到是哪款单片机了。
搜索g-silicon,查到是深圳市矩盛电子有限公司,该公司简介里介 ...

大佬,能告知下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告知下是什么型号吗

从楼主的描述和芯片照片,基本确定是中颖的SH79F166A,理由:1,驱动LCD;2:pin12的焊盘引线特别粗壮,Pin12是空脚;3,TQFP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和芯片照片,基本确定是中颖的SH79F166A,理由:1,驱动LCD;2:pin12的焊盘引线特别粗壮,P ...

太感谢您啦,您太厉害了,没有接触过中颖的单片机,谢谢你帮助我
就是大佬你说的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