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个人DIY 的全功能的JTAG+SWD MINI JLINK V9

楼主(2019-03-09):
前段时间在论坛上看到有坛友在外地出差,忘记带JLINK而求助论坛,

以及有个坛友做了一个放满各种USB头的调试器,只为解决找不到USB线的尴尬局面。

,就诞生了自己做一个这个想法。

恰好不久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看到了这个资料:

https://github.com/konosubakonoakua/Various_MCU_Debugger_DIY

根据上面提供的资料我做了个全功能的MINI-JLINK V9,下面晒图:

下面是跟JLINK 的大小对比

晒完图了,下面我们来一波PY交易:)

为了挽回一点资金,我准备把剩下的物料出掉,有意向的坛友在下面留言并站内短信我联系方式:

1,只贴了阻容元件的PCB板,18元/PCS  不包邮(PCB:50,贴片:130 一共10PCS 平均18元/PCS)

2,半成品(不含USB 转接板)   60元/PCS      不包邮  送有瑕疵的外壳(我手上的物料只能再做4个出来)
        外壳有干涉,拿到手上后需要自己用刀削掉一点。
3,成品(含micro-USB 转接板,到手可用) 99 包邮(这个我就要赚点人工费了)

手上一共就剩9片PCB,优先出3>2>1

好了,下面放出打板GERBER文件,坛友可以自己发出去打样制作。

原理图就是网上的V9.3版本,上面的连接里面也有,这个就不放出来了,

网友A:
楼主,提供链接里的解密密码是多少呀

网友B:
有没有加一个复位开关/轻触按键,解决JLINK V9 偶尔连不上需要拔插USB线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链接里的解密密码是多少呀

密码我也不知道的,没有密码的资料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加一个复位开关/轻触按键,解决JLINK V9 偶尔连不上需要拔插USB线这个问题? ...

没有加

网友C:
你这个有没有3.3V和5V切换功能,串口引脚有没有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没有3.3V和5V切换功能,串口引脚有没有引出来?

有的,看图片

网友:
有心人啊,这个必须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有没有3.3V和5V切换功能,串口引脚有没有引出来?

外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这种换接口方式一点都不可靠,直接上个type-C口,现在好点手机基本这个,应该不会难找线了

网友D:
好东西,放上某宝卖吧

网友E:
可以,稳定性怎么样,可以升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放上某宝卖吧

某宝就算了,还不算是产品,离产品还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稳定性怎么样,可以升级吧

稳定性没怎么测试,不过用了这么久也没掉固件

自动升级是没问题的

网友F:
而且这个PCB这还是你的JLC帐号第一次做样板啊hhhh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外壳花了多少钱?

外壳自己设计的,外面找3D打印,5套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这个PCB这还是你的JLC帐号第一次做样板啊hhhh

高手,居然能被你发现

原理图是对的话,PCB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高手,居然能被你发现

原理图是对的话,PCB就不会出问题

你说的那个是github,我从来就没在上面下载成功过资源,网上一堆教程,改这个改那个,从来都是下到一半就会挂掉。。。也算是无奈了。。
原理图和可升级的固件,如果可以的话,能请你上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那个是github,我从来就没在上面下载成功过资源,网上一堆教程,改这个改那个,从来都是下到一半就 ...

压缩包里面是BootLoader 刷进去,就可以了,接上电脑打开jlink command 会自动升级的,貌似这个还是坛友发布过的,论坛里面能找到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现在用的是什么设计软件?也想入门一下,经常要diy外壳

SOLIDWORKS 2018    这个入门简单,摸索一下就会了,但要精通也比较麻烦,毕竟不了解机械加工工艺

网友H: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 2018    这个入门简单,摸索一下就会了,但要精通也比较麻烦,毕竟不了解机械加工工艺 ...

首先感谢上面,你分亨的原理图和固件。
外壳5套80元,算便宜的了。。我也想去DIY1个外壳,淘宝店能分亨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感谢上面,你分亨的原理图和固件。
外壳5套80元,算便宜的了。。我也想去DIY1个外壳,淘宝店能分亨一 ...

已私信

网友I:
去掉那一堆2t45,个头能更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掉那一堆2t45,个头能更小一些

那就不是全功能的了

网友J(2019-04-30):
求楼主告知3D外壳淘宝店铺,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去掉那一堆2t45,个头能更小一些

能分享下你的原理图吗,我两年前做了一个swd 接口的,识别不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楼主告知3D外壳淘宝店铺,多谢了。

已私信

网友K:
请楼主告知3D外壳淘宝店铺,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楼主告知3D外壳淘宝店铺,多谢了。

已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楼主告知3D外壳淘宝店铺,多谢了。

已私信

网友:
成品還有嗎?

网友L:
楼主,我做了个,如果下载时连上复位线就会出错,不连一切正常,你的有没有zhezhong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做了个,如果下载时连上复位线就会出错,不连一切正常,你的有没有zhezhong现象? ...

我的没有,你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你是不是接错线了

换了块开发版正常了。

网友M:
請私信給我購買方式吧!! 感謝。

网友N:
各种USB头……你说的是我吧再来个半成品,platform Cable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私信給我購買方式吧!! 感謝。

已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各种USB头……你说的是我吧再来个半成品,platform Cable USB

哈哈,我也正打算弄一个呢,我还打算把Saleae 8   也集合进去,不过还没有好的思路,网上找的原理图差异太大

网友(2019-08-19):
楼主,还有成品吗,给你发了站内信。

网友:
建议楼主小批量做一些出来,

网友O:
BOM 有吗?麻烦扔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BOM 有吗?麻烦扔一个,谢谢!

时间比较久了,BOM可能有出错的地方,我已经记不清了,大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时间比较久了,BOM可能有出错的地方,我已经记不清了,大致应该没问题的 ...

十分感谢 你那个小玩意 pdf 原理图方便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十分感谢 你那个小玩意 pdf 原理图方便分享一下吗?

原理图和1楼提供资料里面的是一样的

网友:
希望能出个升级版的,直接采用type c接口,不要插接,取消标准JTAG,只留SWD,外壳尽量买现成的

网友:
谢谢分享,也准备做个试试

网友P:
SN要怎么改啊?直接用这个Bootloard的,好像不用改SN就可以用,但显示一个-1的SN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SN要怎么改啊?直接用这个Bootloard的,好像不用改SN就可以用,但显示一个-1的SN不太好吧? ...

在JLINK的command下依次运行如下命令

Exec SetSN=XXXXXXXX      ;添加SN
Exec AddFeature GDB      ;添加GDB
Exec AddFeature RDI      ;添加RDI
Exec AddFeature FlashBP  ;添加FlashBP
Exec AddFeature FlashDL  ;添加FlashDL
Exec AddFeature JFlash   ;添加JFlash
Exec AddFeature RDDI     ;添加RDDI

专属JLink-V9功能添加命令!

网友(2020-09-08):
感谢分享,得空了也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