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做了NUC972核心板,嘉立创不能贴样板,好苦恼。

楼主(2019-03-09):
核心板上资源:972+2个网卡(lan8720)+nandflash+spiflash+DCDC+2个晶振+启动配置电阻,其他不用的IO都引出,60mm*60mm。

要是嘉立创能给贴半孔的样板就好了。

请教:我想把半孔都改成插件那种全孔,然后把核心板贴底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竟然用的nor?还是nand?看着眼熟。现在不都spi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的nor?还是nand?看着眼熟。现在不都spi了么?

nand 用了128M  258M  还有1G的,spi容量没那么大。

网友B:
第一张图为什么有些焊盘不见了

网友C:
半孔是画圆孔直接切割?

网友D:
楼主4层做下来的吗?看着挺好看的

网友E:
有SPI NAND FLASH , 1Gb 2Gb 4Gb 都有,够你用啊。价格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为什么有些焊盘不见了

焊盘网络和铜皮颜色设置的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孔是画圆孔直接切割?

画圆盘,切,然后给板厂说做的是半孔工艺,他们会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SPI NAND FLASH , 1Gb 2Gb 4Gb 都有,够你用啊。价格还可以吧。

好的,我再了解下,是不是SPI 的flash,比Nandflash速度慢?

网友F:
主要是没器件啊   嘉立创只能贴阻容吧。  最难的主控贴不了,硬伤。  我画了个NUC980. SPI NAND 启动。 也是还没焊接。 哈哈       不想手焊 脖子受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没器件啊   嘉立创只能贴阻容吧。  最难的主控贴不了,硬伤。  我画了个NUC980. SPI NAND 启动。 也 ...

这种大芯片好焊接呀,只要四面引脚对好焊盘,点焊固定,然后拖焊就行。也就是对位时麻烦一点

难受的是焊那些小封装的贴片电容电阻等等 折腾起来拖累眼又花;倒是拖焊芯片,越焊手感越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种大芯片好焊接呀,只要四面引脚对好焊盘,点焊固定,然后拖焊就行。也就是对位时麻烦一点

难受的是焊 ...

关键是JLC 这种板不能贴,电阻电容都不能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JLC 这种板不能贴,电阻电容都不能贴

太小了不能贴吗?需要拼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大芯片好焊接呀,只要四面引脚对好焊盘,点焊固定,然后拖焊就行。也就是对位时麻烦一点

难受的是焊 ...

不是焊接难度, 是脖子难受。   现在低头久点 就觉得脖子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太小了不能贴吗?需要拼板吧

嘉立创不能给贴半孔板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没器件啊   嘉立创只能贴阻容吧。  最难的主控贴不了,硬伤。  我画了个NUC980. SPI NAND 启动。 也 ...

半孔板,啥都不给贴,我只要嘉立创能贴阻容就够了。

网友J:
楼主多少块?数量少我给你手工贴贴,给我留一块板玩玩就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多少块?数量少我给你手工贴贴,给我留一块板玩玩就行了,哈哈

我手工基本贴完了,我再想是不是要搞成插件的,要么就外发贴一批,不想再手焊。

网友K:
楼主 这是几层板 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这是几层板 用的什么软件?

4层  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4层做下来的吗?看着挺好看的

4层,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SPI NAND FLASH , 1Gb 2Gb 4Gb 都有,够你用啊。价格还可以吧。

请教一下如果用spi nand。ECC检验怎么处理呢?972的spi没法做ECC检验吧?

网友L:
为什么半孔板不能贴?

网友D:
恩,挺好看的,还要跟大师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挺好看的,还要跟大师多多学习

自己瞎捣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半孔板不能贴?

做的人少,字数补丁。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这种大芯片好焊接呀,只要四面引脚对好焊盘,点焊固定,然后拖焊就行。也就是对位时麻烦一点

难受的是焊 ...

以前用936烙铁拖焊感觉挺顺手,最近换了个高频烙铁发现烙铁头质量可能不如936好,拖焊效果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以前用936烙铁拖焊感觉挺顺手,最近换了个高频烙铁发现烙铁头质量可能不如936好,拖焊效果差了 ...

936以前试过,感觉不适合。我常用的是白光的芯头一体的那种,后来试了一下国产白光高频普通版,效果差太远了。

当时以为高频的就那样效果,也就回温快。直到后来折腾了一个二手快克的高频焊台(无手柄),用的还是白光的手柄,那效果直接秒了白光的芯头一体 焊接起来那就是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是单面板吗?电容用的0402?

4层板,单面贴片,0402。

网友O:
顶一个,我也在用这个芯片,刚买了酷客的开发板,等软件调通了再画板,以后还要多向楼主请教

网友:
阻容不多,手工焊也无妨

网友(2019-04-09):
器件看着不是很多啊,几层PCB

网友:
从不怯焊芯片,最讨厌焊阻容,种类多,找件,焊接,检查,错了还不容易发展。芯片焊多简单,只要不是BGA带PAD的QFN,一般的片子都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SPI NAND FLASH , 1Gb 2Gb 4Gb 都有,够你用啊。价格还可以吧。

SPI nand很多没有工业级的。

网友P:
楼主电源芯片用的什么型号?直接出两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电源芯片用的什么型号?直接出两路电源?

mp2122 核心板上是3.3V供电的。

网友Q:
是要出 核心板吗?  希望能够买一块。

楼主(2019-06-23):
引用 网友Q:
是要出 核心板吗?  希望能够买一块。

嘉立创不能贴,所以一直放着没贴出来。

网友:
很讨厌邮票孔, 难道  过2次回流焊不会出问题,还有 焊上了就取不下来,失去核心板的意义,

网友R:
NUC972,哎,爱它不容易!
竟然要3路电源,1.2V  1.8V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R:
NUC972,哎,爱它不容易!
竟然要3路电源,1.2V  1.8V  3.3V

这种ARM9片子,一般的都是好几路电源。。。

网友S(2020-04-12):
引用 楼主:
这种ARM9片子,一般的都是好几路电源。。。

楼主这个方便开源不? 哪怕开源个原理图也可以,打算自己做一个金手指板的板子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这个方便开源不? 哪怕开源个原理图也可以,打算自己做一个金手指板的板子玩玩。。

回头我找下图纸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这个方便开源不? 哪怕开源个原理图也可以,打算自己做一个金手指板的板子玩玩。。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2154-1-1.html?_dsign=b069c383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O:
顶一个,我也在用这个芯片,刚买了酷客的开发板,等软件调通了再画板,以后还要多向楼主请教 ...

你好,手头上有个别的板子,没有资料。撸一份资料,方便不

网友T:
引用 楼主:
回头我找下图纸在哪。

楼主,问一下,NUC972 和N32926引脚兼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问一下,NUC972 和N32926引脚兼容么?

后面那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