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分享的7期PID小视频,带字幕,不讲数学理论,重在实践

楼主(2019-03-09):
说明:
1、看了下,讲的不错,每期下面都提供了字幕原始脚本,可以考虑先用Google翻译将其中文翻译下,然后再看视频,效果会好不少。当然,如果youtube上面可以找到,直接开字幕识别就行,正确率极高。
     每个小视频有10几分钟,算是一个系统的培训吧。

2、地址:https://www.mathworks.com/videos ... ng-pid-control.html

视频简介:
通常,当学习控制理论中的新东西时,很容易陷入数学问题中。因此,在本系列视频中,我们将跳过大部分数学,而是专注于建立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些视频,您将了解PID控制器是什么,如何修改它使其更加健壮,以及调整方法。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也将了解PID控制器如何用于处理实际应用,比如执行器饱和以及防止它的抗饱和算法,多回路控制等。

7期视频内容如下:

网友A:
奇怪,怎么楼主看到的简介是中文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怎么楼主看到的简介是中文的?

谷歌浏览器   单击右键  ->  翻译成中文(简体)

网友:
就是英语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翻译为中文,用浏览器自带的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怎么楼主看到的简介是中文的?

Google浏览器翻译页面,方便大家看

网友A:
Google浏览器翻译 这么好用了以前试过总了卡在一半,要么就是没反应

网友:
PID实战培训小视频,
这个牛比的,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浏览器翻译 这么好用了以前试过总了卡在一半,要么就是没反应 ...

复杂的网页会卡一下,重新翻译下就没事了。

网友B: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我该把时间化到pid上还是深度学些上

网友C:
好资料!想下载到本地硬盘随时播放,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想下载到本地硬盘随时播放,有什么办法吗?

得找个抠视频的软件下载了,使用F12看源码,没找到视频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我该把时间化到pid上还是深度学些上

能深度学习,当然更溜了。

网友:
youtube上找到了,但是chrome的插件不给下了,只能切firefox下载回来了

网友D:
有2个视频超16M了,只能分卷压缩了,大家自行改名
另外字幕不会扒

网友:
youtube 上面有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 ... gjxYFXSsODEF3Jqmm-y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2个视频超16M了,只能分卷压缩了,大家自行改名
另外字幕不会扒 ...

需要这个?

网友E:
谢谢硬汉哥分享,youtobe直接观看的话,字幕识别怎么操作的呀,在手机上看,上面好多视频,以目前的英语说平都看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硬汉哥分享,youtobe直接观看的话,字幕识别怎么操作的呀,在手机上看,上面好多视频,以目前的英语说 ...

右下角有个设置的地方,可以选择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硬汉哥分享,youtobe直接观看的话,字幕识别怎么操作的呀,在手机上看,上面好多视频,以目前的英语说 ...

网友E:
谢谢硬汉哥,我就是在看这个视频,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谢谢硬汉哥,我就是在看这个视频,哈哈

这个功能应该PC端才有,APP端没发现

网友:
谢谢分享,复习一下P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能应该PC端才有,APP端没发现

手机端没上过,一直用的电脑端。

网友D:
这个是油管上的字幕?油管貌似是自动生成的,不过我打开两个窗口同时播放比较了下,基本上很准确,只是原地址的格式更好一些,如果能把原地址的字幕搞下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油管上的字幕?油管貌似是自动生成的,不过我打开两个窗口同时播放比较了下,基本上很准确,只是原 ...

是油管的

网友:
理论还是要的,只不过被那些专家学者教授用来装逼,故意写得复杂难懂了

网友F:
字幕是怎样下载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字幕是怎样下载下来的?

下面有script,已经看完,大概介绍了下pid基础知识,流程方法,大概框架,还有好多其它深入类视频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2019-05-15):
Mark matlab的pid视频

网友(2019-07-25):
mark有时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