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电脉冲会不会电死人

楼主(2019-03-09):
买了个电脉冲理疗器,DC12V  电压PWM控制变压器升压直接输出电压60V与人体接触什么保护都没有,这样会不会电死人,按欧母定理来说,这样有可能会电死人啊!!

图片中是输出电压,60V是择时正脉冲60V,加上负脉冲120V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问题不大。比如电子打火机那个,电压至少4000v以上。没听说电死过人。

楼主:
电子打火机是输出电流小,这种电流可以很大

网友:
可以打通任督二脉不?

网友:
频率大于100k   不会电死人  就算2000v  会烧伤,不会死人 ,低频电压高了就危险

网友:
是啊~ 从没听说哪个人被静电打死了~

网友:
电死人主是心脏被打停了,高频主要从人体表皮走了,会烧伤人体。具体多高频率也没查到过。

网友B:
得看能量吧

你看打雷,放电时间很短,不过没有谁愿意去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看能量吧

你看打雷,放电时间很短,不过没有谁愿意去试

打雷时放电间至少100毫秒, 而且肉眼就可以看到击穿,放电,氮气燃烧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雷时放电间至少100毫秒, 而且肉眼就可以看到击穿,放电,氮气燃烧过程。 ...

来自wiki
闪电的电流很大,其峰值一般能达到几万安培,但是其持续的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十微秒。所以闪电电流的能量不如想象的那么巨大。不过雷电电流的功率很大,对建筑物和其他设备尤其是电器设备的破坏十分巨大,所以需要安装避雷针或避雷器等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建筑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
220v漏电可能会死人  一般像cf的机器都会做单一故障保护 所以可能性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自wiki

明显我们看的不是同一个wiki
On Earth, the lightning frequency is approximately 44 (± 5) times per second, or nearly 1.4 billion flashes per year[10] and the average duration is 0.2 seconds made up from a number of much shorter flashes (strokes) of around 60 to 70 microseconds.[11]

网友:
电流大到一定程度肯定会电死人的!!!

网友:
算总能量  U* I*  T

网友D:
应该是算能量的, 因为电子围栏就是按照能量大小区别的,监狱用的和 小区用的能量大小不一样, 电压也很高

可惜做电子围栏项目的时候没有勇气亲自试一下,同事们也不敢

网友:
有时候还是要相信GB文件:GB/T 13870.2-2016 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手机敲字不多写了,跟电压、电流、频率、皮肤阻抗、是否通过心脏等因数有很大关系,其中电压关系最小。27M的短波治疗仪等效电压400V电流1~2A作用到人身体上都是有的。

网友:
不好意思,GB文件名在网上搜了就复制粘贴发出去了,13870.1 .2两个都看下就明白了。你这个能量从波形上看就不高,有效值都不大,但是直接刺激大脑照样可能电休克,直接刺激心脏也可能心室纤颤

网友:
电不死,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算能量的, 因为电子围栏就是按照能量大小区别的,监狱用的和 小区用的能量大小不一样, 电压也很高

我试过!5J能量,放电声音很大,应该很危险,肯定比打火机疼!我用管子举着铁丝试的,感觉身体扛不住造。

网友E:
电不死人。电压输出的阻抗好,直接短路电流也不会大。即使输出阻抗低,一般情况下也电不死人。专业的说法:流过人体的电流就接触电流,接触电流分为感知电流,灼伤电流和挣脱电流。家用电器的国标要求接触电流小于0.175ma。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问题不大。比如电子打火机那个,电压至少4000v以上。没听说电死过人。 ...

还是很危险,当年我师弟用这个鸟电了教练,教练条件反射一个摆拳打得师弟吐舌头+翻白眼,抢救了两天,差点挂了!

网友:
也有可能电活人,比如除颤仪

网友G:
算能量吧,小时候玩电扇的电容被电过,220v-1.5uF的,那感觉记忆犹新~

网友:
这是要去电鱼么?

网友:
得看持续时间和电流啊
你见过冬天毛衣上的静电打死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算能量吧,小时候玩电扇的电容被电过,220v-1.5uF的,那感觉记忆犹新~

220V整流桥后面的10uF电容,拇指同时碰到两极,留下两个眼……

网友:
电死人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
电不死人的,电流会控制的很小,
买过一个好像叫按摩仪的,2节7号电池,触点粘在皮肤上,肌肉像过电一样抖动,可以调整幅度,不自觉的肌肉运动,多少伏电压没测过,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很危险,当年我师弟用这个鸟电了教练,教练条件反射一个摆拳打得师弟吐舌头+翻白眼,抢救了两天,差 ...

什么教练?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到了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E:
电不死人。电压输出的阻抗好,直接短路电流也不会大。即使输出阻抗低,一般情况下也电不死人。专业的说法: ...

想问一下,这个东西使用的时候 人会感觉到有刺痛感,该怎么去解决呢 ?

网友:
这样的仪器使用的时候皮肤会有刺痛感,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H:
缝衣针剌到手和大腿还是很痛的,只不过不停地在手上腿上乱剌也剌不死。但是,剌心脏和大脑就危险了

网友I:
图片看不到,但正常这些东西能做成产品出来卖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我认为楼主说的60V,120V不准确,因为是脉冲的60V,120V到人体应该是没什么反应的,对多数人。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测试过300V,600V的,开始很受刺激,但稳定下来也能承受。再大就难受了,和我一起测试的900V都敢扛!真不是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图片看不到,但正常这些东西能做成产品出来卖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我认为楼主说的60V,120V不准确,因为 ...

如果有容性非常小的10万伏 1uA 电流源,电那儿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容性非常小的10万伏 1uA 电流源,电那儿都没事

你说的对!离开持续时间,电流大小谈电压多高是耍流氓。

网友:
去痣电笔,就是用1kv样子的电弧烧皮肤去痣。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缝衣针剌到手和大腿还是很痛的,只不过不停地在手上腿上乱剌也剌不死。但是,剌心脏和大脑就危险了 ...

我是想问下,程序怎么去除这样的刺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