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AZN64程序下载后复位或断电重启不运行

楼主(2019-03-09):
IDE用的CW10.6,目前芯片的代码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点灯测试,下载后连着仿真器可以运行,断电重启或复位后就不能再次运行。检查链接文件是下载到Flash里,之前用IAR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经过查找资料得知该芯片的看门狗默认开启,启动后不喂狗就会出现该问题,在启动文件中调用关狗操作可解决。但是CW10.6中不知道如何调用该关狗操作,量复位管脚也可发现锯齿波,初步怀疑还是看门狗引起的,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求科普,感谢。

另外,不解为什么连接仿真器可以运行,并且在仿真状态下也可看到看门狗对应的寄存器没有打开,难道在线仿真和离线运行看门狗配置还不同?

附上详细问题说明。

网友(2019-11-12):
我也真在找一个问题,同问?

网友:
看现象,有可能芯片锁了,默认工程看门狗都不开启的,且是上电后只能配置一次。使用Jlink烧写调试,最好先不接RESET到仿真器。

网友:
我用MDK开发过,没有问题,要注意启动代码里面默认是不开看门狗的,如果需要开始的话在那里面修改,那个喂狗时间和理论值怎么都不对,我就实测了一个最短的看门狗时间

网友:
遇到相同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新建了个工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