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芯片要扩展8串口,现在有没有比较经济的芯片?

楼主(2019-03-09):
请问,如题?
坛里有972+wch438晒图。我查了一下,wch438要16-17块之间。不划算。

网友A:
串口波特率多少?    一片51选有4个串口,再模拟4个9600bps,,,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波特率多少?    一片51选有4个串口,再模拟4个9600bps,,,可以了

都用外扩芯片了肯定不会再用io去模拟了。 我用过的新唐的一个M0都9个串口了,价格才6块多。 所以这个16块多真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用外扩芯片了肯定不会再用io去模拟了。 我用过的新唐的一个M0都9个串口了,价格才6块多。 所以这个16块 ...

刚有个想法,就用这个新唐m0的芯片,用SPI 连接ARM芯片。我用全志的Hx系列,spi很方便的。 只是这个驱动怎么办,spi可以自己定协议,驱动要写成在linux系统下为标准的TTY,这没搞过,不知难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用外扩芯片了肯定不会再用io去模拟了。 我用过的新唐的一个M0都9个串口了,价格才6块多。 所以这个16块 ...

啥型号????

网友B:
我只知道M0518达到6个,还算比较经济实惠;不过NUC442等有点吓人,可以达到6+6吧,但是价格也上去了;M48x达到6+3,带点喜感(QFN33小封装也能达到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M0518达到6个,还算比较经济实惠;不过NUC442等有点吓人,可以达到6+6吧,但是价格也上去了;M48x ...

是的,是6个,记错了。6个也够了,6个加h3原来4个,10个了。 现在在找资料,看驱动怎么做,好做的话就用这个方案了。 带来的好处是有个硬件解码的也可以用这个mcu解完再转到h3.

网友:
周立功我记得也有个串口扩展芯片,不过zlg向来不便宜

网友:
你看那个ch438q

网友C:
用6块钱的CPLD不知道能实现8个串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有个想法,就用这个新唐m0的芯片,用SPI 连接ARM芯片。我用全志的Hx系列,spi很方便的。 只是这个驱动 ...

可以用 Linux 自帶的虛擬串口功能,起一個串口節點,然後你單獨寫個應用程序,與虛擬串口節點的另一個出口交換數據就好了。
數據來源也是你的應用程序訪問 SPI 接口取得(SPI 也是用戶空間就可以操作)。

如果你平時用 Linux, 而不是僅把它當工具,你會有 Linux 思維,也就是遇到這類問題,都自然會有非常簡單快速的解決方案。

网友:
用SPI连接多个N76E003,每个两个串口,一个N76E003 1.2元,每个串口6毛钱。

网友:
新塘有符合你要求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6块钱的CPLD不知道能实现8个串口吗

CPLD可以实现的,完全没有问题,不过很多CPLD不便宜

网友:
不能用多路选择器分时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用外扩芯片了肯定不会再用io去模拟了。 我用过的新唐的一个M0都9个串口了,价格才6块多。 所以这个16块 ...

新塘什么型号

网友E:
搭车问,有没有搞全志v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有没有搞全志v40的?

是不是v3s的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 Linux 自帶的虛擬串口功能,起一個串口節點,然後你單獨寫個應用程序,與虛擬串口節點的另一個出 ...

这个思路很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v3s的升级版?

h3的升级版

网友:
自己扩展的话是便宜了,但是程序稳定性肯定不如硬件的。

网友F:
为啥要这么多串口啊?

网友G:
972本身不是有11个串口么?

网友H:
用一片FPGA或者CPLD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要实现总线读写串口,
CPLD的资源估计不够,用FPGA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片FPGA或者CPLD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要实现总线读写串口,
CPLD的资源估计不够,用FPGA够了。 ...

fpga显然不经济,最便宜的估计能实现3个uart,要实现6个,要选门数多一点的,价格超16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972本身不是有11个串口么?

我用的不是97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这么多串口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没看那个晒图的坛友。972+2个ch438, 11+8*2=27个了。

网友:
STM32F091RBT6

网友:
要好快?慢可以用软件模拟。
曾经用zynq实现24个2M串口带256tx和rxfifo

网友:
为啥不选用总线型的通信方式

网友:
扩展的话,始终不方便,现在8个串口的MCU不少啊,重新选一下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没看那个晒图的坛友。972+2个ch438, 11+8*2=27个了。

那个人就是我,哈哈……

网友:
记得有人在论坛发过ASM9260T,ARM9核,10个串口

网友:
i.mx6ul原生八串口,整板才99元包邮,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