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数码管塑料壳体

楼主(2019-03-10):
想省事不要手工后期再焊接数码管,哪里有数码管塑料壳体卖,这样自己可以直接贴片led后加个外壳就可以了,淘宝上的贴片数码管太贵了4位的要9元左右,以前有看到到一只好像是松下的温控仪就是这样,直接led贴片成8字型

网友:
可以激光切割白色亚克力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
用的人越少,东西就越贵

网友:
量小还不如用直插的,量大要自己开模,我的小家电控制板上就是自己开模的,除数码管外还有方块显示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3.3b605e159vTRGL&id=17298760279&ns=1&abbucket=14#d ...

牛,收藏备用,,不知道有没有哪里有好的厂家推荐,想自己开模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哪里有好的厂家推荐,想自己开模
Are you sure it has the same quality as the individual on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3.3b605e159vTRGL&id=17298760279&ns=1&abbucket=14#d ...

1.7太贵了,还不如买成品数码管算了。。。算下成本jlc的0603:8个led  0.037×8×3=0.888  +1.x+贴膜,,,成本太高了,,这个数码管外壳,售价不做到2毛以下,完全没优势

网友:
这样 我倒开过一次模 关键是要有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太贵了,还不如买成品数码管算了。。。算下成本jlc的0603:8个led  0.037×8×3=0.888  +1.x+贴膜, ...

1.7是3英寸的壳子,3英寸数码管一个卖6~7块,两位的壳子1.7感觉不算贵啊,而且LED可以贴片,壳子只要扣上就行

网友:
小尺寸的,有吗?

网友C:
有壳子还不行,还得灌导光胶,否则每段只是一个点而不是线段

楼主:
谢谢,如果是0.56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壳子还不行,还得灌导光胶,否则每段只是一个点而不是线段

导光胶是哪种牌号,有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壳子还不行,还得灌导光胶,否则每段只是一个点而不是线段

不用的,贴的膜有磨砂自带散光效果,整个笔段看起来很均匀的,肯定看不到一个点的

网友:
我见过的省成本的办法是数码管外壳和壳体做在一起。
LED也不用贴片,直接邦定在板子上。

网友D:
>贴的膜有磨砂自带散光效果,整个笔段看起来很均匀的,肯定看不到一个点的
Which produc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s there a web link?
What about 2.3 inch products, it has up to 4 LEDs in each segment.
Also color is another concern, I saw many Red ones, but very few yellow-green color.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reason? Cost, maybe?

网友:
Another question: what about the dot. I didn't see the dot on the structure but only see it on the dial.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3631_1552280836464
可以用这种贴片的led数码管,可直接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的膜有磨砂自带散光效果,整个笔段看起来很均匀的,肯定看不到一个点的
Which product are you talking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5068202810
看这里,就是外壳加贴膜的,重量可以做得很轻

网友:
我们有这个规格的,要0603的led

塑胶件后面三个单位是长方形框,不是图上的字。外层贴膜后才形成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8378939575&ali_trackid=2:mm_28347190_2425761_13466329:155228084 ...

这种我知道,价格是直插的好几倍

网友:
阿里巴巴上搜索LED外壳套件。很多的

网友:
哪里有大点的LED数码管显示外壳卖?淘宝大部份都是0.5寸左右的,太小了,有0.8寸 1寸 1.5寸之类的吗?

网友(2020-02-20):
我见到过有这么用的。笔画均匀的,不是单点。阿里巴巴上有些。主要看量

网友:
量不大没意义批量大可以自己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