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上2.5寸,5T希捷和二手咸鱼同样硬盘价格差那么多?

楼主(2019-03-10):
前一段时间咸鱼上买了5T硬盘,拷满4K电影,价格才800多,可JD上要最低也要1150,咸鱼那硬盘也是基本全新在包,说是美行,我平时做看电影用,也没啥问题。这个渠道不同价格差这么多?

网友:
才差300来块,我信咸鱼的价格可以做到。但是咸鱼上的东西,要仔细鉴别。。。

网友:
咸鱼上的大硬盘,大多是从亚马逊海淘回来的,特别是希捷,不知道发什么神经,有一段时间,希捷的8T移动硬盘,就是带盒子那种,在美亚才卖800多块钱,于是有人用primer会员免邮的方式从那边搞了好多回来,拆硬盘当新的卖,盒子分开卖,其实都是新的。前几天入了一个希捷的盒子,包装全新,就是断了一个卡扣。

网友A:
大硬盘,建议还是买日立的氦气盘。
看过某乎上别人转载的某大型数据中心发布的硬盘使用报告,希捷的损失率非常高,不是我黑它,真的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硬盘,建议还是买日立的氦气盘。
看过某乎上别人转载的某大型数据中心发布的硬盘使用报告,希捷的损失率 ...

是啊,希捷的口碑在11代彻底崩塌。

网友:
胆大的继续买希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硬盘,建议还是买日立的氦气盘。
看过某乎上别人转载的某大型数据中心发布的硬盘使用报告,希捷的损失率 ...

感谢提醒,主要是4T的移动硬盘,做电影存储器,WD的怎么样?买过几个感觉速度有点慢呀

网友:
2.5寸最大才2T
3.5寸4T很常见
我也希望2.5寸容量可以很大,可以放很多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主要是4T的移动硬盘,做电影存储器,WD的怎么样?买过几个感觉速度有点慢呀 ...

西数的,假如是买移动硬盘,请买mypassport,这个是中端,不要买element,虽然我入手了一个4T的element2.5移动硬盘也能4*24小时不停地写入没发现故障。速度比较慢点,发热低,塑料壳的价格和希捷的一面金属壳价格一样。仓库盘没必要那么快,越快风险越大,我是说转速。

网友:
现在的硬盘都是代理负责保修,水货盘没有在保一说,这边代理不认的,相当于省350块钱放弃保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主要是4T的移动硬盘,做电影存储器,WD的怎么样?买过几个感觉速度有点慢呀 ...

我用的两个wd的4t蓝盘,做nas存储2年了没出过问题,只在开始的时候突然断电2会,两个硬盘都挂了,京东免费更换的,后来加了个ups就一直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两个wd的4t蓝盘,做nas存储2年了没出过问题,只在开始的时候突然断电2会,两个硬盘都挂了,京东免 ...

快速读写时断电也不会这么容易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硬盘,建议还是买日立的氦气盘。
看过某乎上别人转载的某大型数据中心发布的硬盘使用报告,希捷的损失率 ...

看了那个报告,赶紧又买了一个西数的硬盘,备份一下原来的希捷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那个报告,赶紧又买了一个西数的硬盘,备份一下原来的希捷硬盘。

别紧张!我手上也有两个希捷盘,一个3.5,一个2.5,2.5有警告和坏道,当仓库盘用,十年了,也没坏。
其实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好象现在全世界硬盘厂商就两家:希捷和西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速读写时断电也不会这么容易挂吧

不晓得,就那种情况坏了两个硬盘,以后加上ups后再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