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850S电源拆解,学习+改装慢慢来

楼主(2019-03-10):
这两年一直在做小功率开关电源(LED驱动)相关的工作,也比较喜欢折腾,近期听说R4850S的电源不错,所以就淘了一个来拆来玩下。
这个纯粹是捣鼓玩的,万一能学点知识并改下输出参数就更好,虽然其它的坛子有人改装成功过,但没有很清楚的电路分析,不像ZXD2400,那个资料比较。
电路是无桥PFC+LLC谐振,难度还是比较高,TI的定制方案。
拿回来把开机信号线对输出地短路,上电输出正常,就拆了,直接上图,后面慢慢更新。

网友A:
这电源 用料奢华哦,多少钱买的?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坐等科普

网友:
看着挺养眼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 用料奢华哦,多少钱买的?

咸鱼2,3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 用料奢华哦,多少钱买的?

二手的,假货宝,260块。

网友:
这电感看着舒服。

网友:
这个是hw的98%效率模块啊,pfc是图腾柱+临界模式zvs开通,dc是三相llc+磁集成变压器

网友:
这个主要是卖欧洲的,国内价格还是太高

网友:
图腾柱是耦合电感

网友:
好漂亮的电源!!

网友B:
真复杂,浪费资源高那百分之几的效率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复杂,浪费资源高那百分之几的效率没有实际意义

那是你的眼界太low,你的公司一年耗电100亿的时候,省1%都意义重大

网友:
哇,太漂亮了,第一次见这样的开关电源,期待讲解一番

网友D:
考究精致, 期待进一步讲解!
逆向分析出图,感觉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网友:
这电源看着太养眼了,艺术品,哈哈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

网友E:
LLC貌似不太好改,输出电压范围没办法改到移相全桥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究精致, 期待进一步讲解!
逆向分析出图,感觉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PCB是多层的,无桥PFC和LLC方案是Ti的DSP,TMS320系列,能搞清楚原理就不错了,其它的坛子也有分析,也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LC貌似不太好改,输出电压范围没办法改到移相全桥那么大。

正常的LLC调节范围确实不大,尤其是输出电压,看到别人说有改到0-120V,所以自己折腾过了才知道。

网友:
NB电源 养眼啊

网友:
看到变压器我就震惊了,往下一翻看到背面贴的我又震惊了……

网友:
很多功率零件不是常规封装,多层板。改装难度高

网友:
真是太复杂了。

网友:
改装难度太大

网友:
搞电源的都是大牛,厉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常的LLC调节范围确实不大,尤其是输出电压,看到别人说有改到0-120V,所以自己折腾过了才知道。 ...

那都是网上一帮懂点电子的乱搞,改的工作是能工作,其他的他们也没设备去测试,或者根本不知道考虑。实际做过电源的都知道LLC输出电压不能太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都是网上一帮懂点电子的乱搞,改的工作是能工作,其他的他们也没设备去测试,或者根本不知道考虑。实际 ...

因为改的电源绝大部分是充电用,负载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只要不炸机,就是成功了。

网友:
电源的很多器件选型都是针对这个输入输出设计的吧。改的不大还好,改的电压相差比较大输出性能就很难保证了吧,可能小功率没问题,性能肯定要受影响的。

网友G:
通信电源在42V输出以下不保证性能,通常只看热。谐振拓扑在这种条件下连恒流都很难做到,所以几乎都是回缩。
谐振拓扑其实是可以做到宽范围输出的,当然要上一些非常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信电源在42V输出以下不保证性能,通常只看热。谐振拓扑在这种条件下连恒流都很难做到,所以几乎都是回缩 ...

看这个电源的输出范围还算是比较大,手册中的截图如下:

网友:
hw的模块新版本都是阶梯回缩的,这也算是他们的特色了。42v以下的那段一般都是根据热测试限的,这段已经是几乎不会工作的区域,所以对性能没有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改的电源绝大部分是充电用,负载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只要不炸机,就是成功了。 ...

看到还有人把中兴的改到100V,真是大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还有人把中兴的改到100V,真是大胆啊

中兴的ZXD2400有改到120V的版本,要把变压器简单改一下,把次级的全波整流改掉,把中心抽头从板上拔出,加两个二极管变成桥式整流,输出电容改成160V,过压保护也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兴的ZXD2400有改到120V的版本,要把变压器简单改一下,把次级的全波整流改掉,把中心抽头从板上拔出, ...

是要改变压器,管子这些,反正感觉网上改的不靠谱

网友:
我只想说真是术业有专攻啊

网友:
第一个是pwm,第二个是谐振

网友:
LLC拓普的电源在全功率输出的时候48V50A增益接近最大,如果要改成120伏输出,不改变压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TMS320F模块电源行业都在用,不一定用他这个型号,只要会程序其他的型号也可以 比如说28335

网友H:
不知道协议是不是一样的,找到了G2的,还有代码
Rectifier Huawei R4850G2 48V 42~58V 3000w

网友I:
空载功耗40watt以上, 家用没多大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空载功耗40watt以上, 家用没多大用途。

你说的是ZXD2400吧,R4850S和R4850G的空没有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协议是不是一样的,找到了G2的,还有代码
Rectifier Huawei R4850G2 48V 42~58V 3000w ...

协议一样的,我买了一块CAN来调4850S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复杂,浪费资源高那百分之几的效率没有实际意义

全年开机就可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ZXD2400吧,R4850S和R4850G的空没有这么大。

暴力风扇吗? 如果待机功率低可以买个来玩玩。

网友:
这个电源做的漂亮,确实功底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的眼界太low,你的公司一年耗电100亿的时候,省1%都意义重大

更重要的是效率带来的散热问题,2500瓦的1%是多少?想想一支25瓦的电烙铁有多烫?要多大的散热器或者风扇才能解决?
还有高效率带来的低EMI,大功率电源的处理跟小功率的不在一个层次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这个电源的输出范围还算是比较大,手册中的截图如下:

能不能上传一下数据手册,外面好像找不到这款的详细手册资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上传一下数据手册,外面好像找不到这款的详细手册资料, 谢谢!!! ...

手册只有两页,官网有下,图片格式。

网友J: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过待机功率,这东西待机功率不知道打大不大,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过待机功率,这东西待机功率不知道打大不大,想了解一下 ...

测过,S1的待机功率是跳动的,有输出无负载时,输入功率时不是跳一下,功率计上显示到20W左右,大部分时间接近0W,应该是PFC电路启动一下就停了。

网友:
还有这个待机功能,确实做得不错

网友(2019-04-09):
回头去整一个试一试。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不干电源很多年,好久没有看到这种电源了。

网友K(2019-05-23):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协议是不是一样的,找到了G2的,还有代码
Rectifier Huawei R4850G2 48V 42~58V 3000w ...

这个协议打不开了,可以单独的发我一份吗

网友K:
楼主改成功了吗,,,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协议打不开了,可以单独的发我一份吗

esp32 代码

pdf及mhtml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改成功了吗,,,怎么改的

前段时间简单接电位器调了一下电压,发现低到38V及以下时,空载风扇就猛转,电压高到55V左右时,带载就有点掉电压,不能恒压,由于近期比较忙,没有细整。

网友:
楼主可以透露下再那个地方接的电位器吗,,我需要微调电压

网友K(2019-08-22):
0-60V改成功了,测试了半个月,,,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0-60V改成功了,测试了半个月,,,没有问题,

你的进度很快啊,我的都搁置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进度很快啊,我的都搁置了。

我因为是需要60A0-500V.。所以我用了9个0-60V的串联,,就没有改120V的了,,,,效果不错,,,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因为是需要60A0-500V.。所以我用了9个0-60V的串联,,就没有改120V的了,,,,效果不错,,,挺好用, ...

这种LLC的,0-60V,输出电压低的时候,工作能正常的,因为LLC玩的玩的少,不是很清楚。
另外改动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LLC的,0-60V,输出电压低的时候,工作能正常的,因为LLC玩的玩的少,不是很清楚。
另外改动大吗? ...

不大,,,我照着网上的方法改的,,,几V都可以,,而且低压一样带60A,,可以到0.3V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LLC的,0-60V,输出电压低的时候,工作能正常的,因为LLC玩的玩的少,不是很清楚。
另外改动大吗? ...

只是低压不稳定,,要稳定必须减小假负载,,所以我做了恒流放电和低压的水泥电阻放电做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是低压不稳定,,要稳定必须减小假负载,,所以我做了恒流放电和低压的水泥电阻放电做假负载,, ...

方便把改的造的方法写一下吗?或放点收集到的资料,我这也是筑巢引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0-60V改成功了,测试了半个月,,,没有问题,

可以传授一下怎么改的吗?我想改了给电动车充电

网友K:
我空了整理下嘛,这几天太忙了,,,原理就是改采集那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空了整理下嘛,这几天太忙了,,,原理就是改采集那里的电压,

好,等你方便的时候分享一下。

网友:
关注,需要一个24V大功率电源

网友L(2021-11-19):
一直没注意这个贴子,HW的还没拆过,现在看到了必须买一个来杀!!!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直没注意这个贴子,HW的还没拆过,现在看到了必须买一个来杀!!!

现在价格好像更低了一点,4875的好像也才2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价格好像更低了一点,4875的好像也才200多。

假货宝现在最便宜的400,而且评价均为0,有评价的都是700以上

网友:
发一个中兴zxd2400的改资料
http://diy.lgm3361.com/zxd2400/3/

网友(2023-01-02):
r4850g2的电源怎么改可调,有成功的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