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KiCad 如何画板框

楼主(2019-03-10):
一块 PCB 最开始就是画板框。
  • 设置工作到 Edge.Cuts
  • 点菜单放置 -> 线(L)
  • 板框画好。

原文:https://www.cnblogs.com/F4NNIU/p/10495105.html

网友:
kicad现在国外用的人也多起来了

网友:
cmts和ego是什么缩写丫?

网友:
Cmts.User
https://docs.oshpark.com/design-tools/kicad/kicad-design-rules/
Cmts.User is for user comments which is helpful for making notes and references on a non-manufacturing layer.
Cmts stands for Comments

Eco1.User, Eco2.User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user-layer-in-kicad
For recording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documentation, comments, artwork changes, etc. (Similar to a list of revisions with graphic capabilities.)

网友:
谢谢楼上,最恨各种缩写了。。。

楼主:
把鼠标移到右边有提示。

网友A:
怎么设定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定原点?

可以修改显示的原点符号位置。

网友B(2019-06-01):
我先画好边框,发现不能在边框内布线,只有先删除边框然后布线,布完线后再画边框,奇怪了。我画的是圆形边框。

网友C:
请教楼主 矩形槽孔 输出gerber文件用哪个层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 矩形槽孔 输出gerber文件用哪个层合适

还是用 Edge.Cuts 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画好边框,发现不能在边框内布线,只有先删除边框然后布线,布完线后再画边框,奇怪了。我画的是圆形边 ...

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