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3D的PCB文件比较大,请问是否有办法导出2D的文件来制板?

楼主(2019-03-10):
带3D的PCB文件比较大,请问是否有办法导出2D的文件来制板?

3D用来展示最终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制板2D就行了,
请问是否有办法导出2D来?

谢谢啊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想知道下面的高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Gerber文件应该小吧

网友:
导出为 PROTEL PCB 2.8ASCII

网友:
字体保存问题吧,不包含矢量字体保存会小非常多的。

网友:
元件打散应该会变小

网友:
用Gerber就可以了

网友:
备份封装库,把3D对应层批量删除,布板完成再更新封装,搞定

网友:
这样会把PCB中的3D模型删除掉,然后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
生成 Gerber 给板厂。

网友:
出Gerber,终极大招,一劳永逸,也不用考虑版本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啊,困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真是终日所思,不如须臾之所学!

向高手致敬!

网友:
你们会把源文件都交给板厂吗?再说了不给gerber的话,板厂如何正确理解设计方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