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款低电压隔离电源模块,请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9-03-11):
因为项目需要,需要做一款12V或者24V输入,输出5V@0.2A,+-12V@0.1A的隔离电源模块,输出功率差不多3-5W足够
我知道这种需求在像金升阳之类的电源模块里有,但我们不能用,一个是需要通过定负载的方式达到最低功耗,后期有还有一些特殊的输出电压想要自己做来实现,还有一个是电路结构问题,需要电源模块始终定频运行,对频率稳定性要求高
想咨询下大家,有没有适用这种方案的电源芯片,内置mos的电源芯片或者外置mos的隔离电源控制器都可以,最好是大厂产品,对成本不太敏感,谢谢大家

网友:
太多了,随便找个支持flyback的ic,看手册,都有。理论上boost ic都可以当flyback用。

网友:
再就是找这家,https://shop238572251.taobao.com ... 6%B7%C4%A3%BF%E9#bd,也是amobbs坛友,之前见过他的贴子

网友A:
看到“对成本不太敏感”,就来推荐LT830x了~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s-kits/dc2737a.html
低静态电流:
100μA (在睡眠模式)
350μA (在运行模式)
在重负载条件下执行边界模式运作
在轻负载条件下执行突发模式 (Burst Mode®) 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对成本不太敏感”,就来推荐LT830x了~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evaluation-hardwar ...

老兄首先先谢谢你,这款器件我看过,起先觉得很不错的,直到看到这个图

由于电路原理的问题,要求开关电源必须定频运行,所以,不能用
看到你是ADI的FAE,如果有合适的器件,你再给我推荐吧,从你那买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