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黑色将全部采用亚黑,放弃亮黑通知!

楼主(2019-03-11):
亚黑:亚黑的成本高,因手感很好,广受大家喜爱,苹果的手机板全采用的是亚黑,但是因为成本较普通亮黑高很多,还有就是比较容易檫花,所以电路板工厂一直把他做为特别的个性化对待  ,功能性上除了是黑色外,而且它不会反光!
亮黑:成本低,比较耐檫花,会亮黑反光,所以很多板子不能用亮黑而必须采用亚黑

可替换性:亚黑从功能上完全可以替换亮黑,为了生产效率,在不增加客户成本的情况下,嘉立创决定采用成本更高的亚黑全部替换亮黑样板现在以经开始切换,慢慢稳定后没有问题就切换批量!

一:升级原因:

1)因为亮黑反光亚黑不反光的特性导致:亚黑功能上完全能满足亮黑,而亮黑不能满足亚黑!

2)经过调查更多的用户喜欢亚黑 ,亚黑调查贴

二:更换的步聚:

1:以经开始切换了几个样板编号,以实施
2:样板全部切换,半个月左右全部切换完毕
3:小批量开始全部切换成亚黑,1到1个半月内切换完毕

三:敬请提醒:

在切换过渡阶段,嘉立创无法确保为你提供的黑色为亮黑还是亚黑,如果你确定要亚黑还是亮黑,则这段时间将无法提供,在本通知后不接受因为亚黑或是亮黑的原因退款重做的诉求

网友:
好消息!我得打块板试试

网友:
哑黑看着舒服, 亚光绿什么时候也上了
最喜欢的两种颜色了。
多层板的哑光绿非常漂亮

网友:
绿色如果也有可选项就完美!

网友:
应该要加钱的吧 而且 记得 好像 以前样板 也不允许拼版?

网友:
好消息!刚打样了黑色,发现是亮黑,很不爽!马上就有了换亚黑的好消息!赞一个!

网友:
好消息啊,电路板也要有艺术性格!

楼主:
实施阶段:
1:以经开始切换了几个编号,以实施
2:样板全部切换,
3:小批量开始全部切换成亚黑
此段时间黑色可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如果一定要亚黑或是亮黑的客请注意!

网友:
好消息,做光学相关板子的有福了

网友:
哑绿啥时候上???????

网友:
样板一般都是要调试用,黑色难以维修,,,把样板绿色,换成蓝色吧,好看得多

楼主:
哑绿没有计划,因为哑墨涉及功能性问题,很多板子不能用亮黑

楼主:
黑色属于功能色,强烈建议没必要的不耍选黑色

网友:
不影响SMT吧?

网友:
早就要拉, 支持支持

楼主:
亚黑对于SMT更好,因为不反光,对于SMT取点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提钱的事,意思是不加钱喽?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这个必须赞

网友B:
用黑色,查起线路来,眼珠子都要冒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黑色,查起线路来,眼珠子都要冒出来

自己画的自己查,心里特别有数,啥色都一样

楼主:
其实黑色是功能色,黑色是有很多板必须用,如灯板之类,其实如果不是必须要黑色的绝对不建议采用这种色,这种色的坏处很多,查1)对于工程师查找问题不好查找  2)对于电路板生产来说也不容易,因为曝光能量高,很容易造成显影过度,如果要做阻焊桥那就更难,所以没有必要的不要用黑色,他是一种功能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强烈支持!!!

网友:
看起来高档

网友:
好消息,强烈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这个比较期待。。。以后不同版本的就可以用颜色区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赞一个,每次都想换个颜色,看到要收费,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很棒!等着这一天,以后一个系列的板子一个颜色,很容易区分了。

网友:
坏消息,看来要考虑其他颜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这个才是最好的消息,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好期待好期待!!!

网友: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哑光黑是不是可以减缓眼睛的疲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黑色,查起线路来,眼珠子都要冒出来

我选黑色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遇到黑色板子,抄板的一般都会放弃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选黑色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遇到黑色板子,抄板的一般都会放弃抄。

氢氧化钠你了解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选黑色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遇到黑色板子,抄板的一般都会放弃抄。

真要是想抄,砂轮磨都能搞得定

http://see.sl088.com/wiki/WR703_PCB

网友:
支持一下,之前做了3000个板,亮黑反光造成的图像效果不好。还好客户勉强接受。

网友:
亚黑沉金,效果很好。。。

网友:
维修时候碰到白色和黑色的板子都忍不住想骂娘,走线完全看不清楚,

网友:
亚黑容易吃灰,不容易清洁

网友:
现在选黑色要加100的。其实我更喜欢亚绿,看起来舒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要是想抄,砂轮磨都能搞得定

http://see.sl088.com/wiki/WR703_PCB

这个是什么?路由器?

网友:
大好消息!

网友:
哈哈 正需要黑色的 好消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路由器?

对,tplink的随身路由器
4层板 4mi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tplink的随身路由器
4层板 4mil

这技术在华强北算是小儿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顶,这个好,以后可以做特殊颜色板子了
李总好像用的五笔哦,膜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技术在华强北算是小儿科了!

是啊,对于华强北的设备抄板自然算小儿科
但是这位是人工打磨的

网友:
不错,赞一个
其实我更喜欢亚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施阶段:
1:以经开始切换了几个编号,以实施
2:样板全部切换,

我想80%的人都需要的是哑绿!应该没人反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啊,对于华强北的设备抄板自然算小儿科
但是这位是人工打磨的

你想多了,华强北的能人异士也没有用到什么高大上的设备。顶多会用到盐酸之类的化学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想多了,华强北的能人异士也没有用到什么高大上的设备。顶多会用到盐酸之类的化学品。 ...

那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一直以为是使用x光之类的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一直以为是使用x光之类的抄板

X光透不过金属啊,表层可以,中间层还是不行的。

网友G:
换成亚黑后,会支持立创SM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成亚黑后,会支持立创SMT吗?

杂色都不支持SmT

网友H:
绿色什么时候能改用哑光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绿色什么时候能改用哑光绿?

没有计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要是想抄,砂轮磨都能搞得定

http://see.sl088.com/wiki/WR703_PCB

一层层磨掉当然可以无视颜色直接抄了,但这种破坏式抄板一般至少需要两只板子,或者抄完就不要了,而对于一些大型仪器设备,根本没这种机会来进行破坏式抄板。

网友:
破坏式抄板对于几十万上百万的仪器设备,根本没法进行破坏式抄板,只能用万用表量着,眼看着进行无损式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快就不加杂色费了!

什么时候不收杂色费啊?等不收杂色费的时候  是不是亚黑也不加收了?
30一款亚黑,想想就激动~~~
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