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1.5V升压电路不工作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03-11):
1.5V升压电路如下图,输出和输入差不多,感觉只有过了二极管,2303没有工作。什么原因呢

网友:
EN脚不接吗?

楼主:
EN脚接了,没反应

网友A:
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B:
1.可能器件坏了,焊接时把烙铁的电源插头拔掉。
2.可能PCB封装画错了,建议上实物照片。

网友:
带负载的时候,电池的输出电压是1.5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多大?

负载100ma左右

网友A:
那就要注意你的电感了,是哪种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能器件坏了,焊接时把烙铁的电源插头拔掉。
2.可能PCB封装画错了,建议上实物照片。 ...

用的立创自带的封装,检查过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1.量一下各个引脚的电压,特别是EN和VOUT
2.示波器抓一下LX的波形,看有震荡起来没有
3.如果上电如SPEC要求的话,尝试把EN短接到V3.0上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立创自带的封装,检查过了应该没有问题,

看你这图,GND没接通呀,一个在顶层,一个在底层。

网友C:
哦。。这是啥电感啊。 0805滴? 这样不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注意你的电感了,是哪种电感

这个电感
https://item.szlcsc.com/179092.html#pro_introdu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这是啥电感啊。 0805滴? 这样不行滴。

应该用哪种电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用哪种电感呢

哦。这种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47uH的线绕小电感,立创上有的我试过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感
https://item.szlcsc.com/179092.html#pro_introduce

这种电感应该没问题,但你的PCB上的L1封装不是一码事啊,封装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图,GND没接通呀,一个在顶层,一个在底层。

+1008611

楼主:
有过孔,不知道为什么立创EDA还有那条线,万用表量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图,GND没接通呀,一个在顶层,一个在底层。

有过孔,不知道为什么立创EDA还有那条线,万用表量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感应该没问题,但你的PCB上的L1封装不是一码事啊,封装太小了

买回来的就是那个大小啊

网友:
D1接反了么

网友D:
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看错了,有个线没接,

网友(2019-04-19):
引用 楼主:
看错了,有个线没接,

话PCB还是要运行规则检查的。。

网友:
PCB显示GND没连上啊,有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