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3上的IN4148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03-11):
用了一个SIM800C模块,其中用的MP2303的DCDC模块,参考手册与模块的电路图对比,发现模块电路中多了一个IN4148,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下图是官方的参考:

下图是模块的原理图:

网友:
依我浅见:
是提升BS的BOOST能力的。如附件中的到5V的二极管一个作用。

网友:
请仔细看Datasheet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回答。怪我没有仔细看手册

网友:
不如用581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