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输入,正负12V输出,1A电源方案

楼主(2019-03-11):
15-30V正电源 输入,正负12V输出,1A电流输出,要求电源纹波小,后面接放大器用,请提供方案原理图,要求是成熟应用。谢谢!

如果有实物成品最好。

网友:
DK112, 变压器自己绕就可以了,输出4个电感+LM317 337

网友:
什么放大器需要1A的电流啊!!一般的也就几十毫安。我现在用TEC 2-2423WI,最大67MA。 9-36V输入

还有MINMAX MCWI02-24D15 也是如此。。

网友A:
用7812和7912不行吗?线性电源纹波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7812和7912不行吗?线性电源纹波小

7812 可以,但小心想想为什么7912不行。

网友B:
没有指标没有预算的需求就是耍流氓,不差钱上凌特LT8471,纹波20mv比较轻松,努力一把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指标没有预算的需求就是耍流氓,不差钱上凌特LT8471,纹波20mv比较轻松,努力一把10mv ...

LT8471能满足要求,而且外部需求的元器件不多,这个你做过类似的东西没?
我看了淘宝的芯片买80多,价格确实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LT8471能满足要求,而且外部需求的元器件不多,这个你做过类似的东西没?
我看了淘宝的芯片买80多,价格 ...

有产品正在用这个片子,原理图直接用官方的,对纹波要求高再加点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LT8471能满足要求,而且外部需求的元器件不多,这个你做过类似的东西没?
我看了淘宝的芯片买80多,价格 ...

嘉立创40多,你要选淘宝?

网友:
不要求隔离、前后共地的话,直接boost到36V,然后稳压到24V,用TDA2030之类音频功放分割成正负12V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