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普通用户开机后自动以超级管理员启动身份启动某软件

楼主(2019-03-11):
如何实现?

楼主:
设置了策略组后,是不是导致所有的应用软件都不再提示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网友:
自己写个程序作为系统服务,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网友:
计划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了策略组后,是不是导致所有的应用软件都不再提示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

你可以先bing了解一下组策略。

据我所知,管理员级别的组策略可以对所有用户有效,只对指定软件有效。

网友A:
直接开管理员账户  简单粗暴

网友:
先写一个程序 可以开机启动的,  这个程序 启动后, 再以管理员账号运行某软件,  然后自已的使命结束, 退出...

网友:
服务,可以指定用户,如果是后台程序,建议您使用一个名叫《不吃屎的服务管理器》,英文名叫做NSSM

网友:
可以用srvany

网友:
用NSSM服务封装程序,它可以将普通exe程序封装成服务,使之像windows服务一样运行。

网友:
我是直接开机administrator登录的,搞什么普通用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管理员账户  简单粗暴

我也想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