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控制器,思路

楼主(2019-03-11):
各位大侠,
        固定腔体,内有气压传感器,现在要准确控制内部的气压,   精度10pa,,

        用比例调压阀精度不够

        用高频电磁阀,控制开关,动态调节,或者其他方案吗?

        求方案,或者高频电磁阀型号,或者调节算法,或者实现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入口安装一个调压阀

楼主:
精度不够,完全不够

网友A:
加个大的活塞刚 ,当人温度也要控制好

网友:
额定压力多少?tescom有个高压阀就是通过一个电磁阀来调节控制活塞的压力的!

网友:
10pa精度非常高了,公司有压力控制产品做不到

网友:
首先,传感器,精度够么???? 10pa的精度,传感器都上千了。。。

你没说气量与调节的关系,小气量的话,用蠕动泵,可以。,

网友:
储能器用上。

网友:
加个风机逆着吹,只要传感器+算法到位,要多少精度就多少精度

网友:
量程多少,您是要做这样的设备吗,有现成设备需要吗

网友:
不说量程 怎么搞。 100pa    精度10pa, 还是 10000pa   精度10p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大的活塞刚 ,当人温度也要控制好

这个靠谱

网友:
一个比例阀不够就用两个,不可能不行的。

网友:
比例阀都用哪家的?

网友B(2019-06-13):
刚刚做完一个类似的项目,比例阀用的是Park的,DSP+24bitAD去控制比例阀。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做完一个类似的项目,比例阀用的是Park的,DSP+24bitAD去控制比例阀。效果还不错。  ...

厉害厉害,最终能控制的气压稳定在什么范围,几P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最终能控制的气压稳定在什么范围,几Pa?

-100kPa到50kPa的压力范围内,控制到±3Pa。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kPa到50kPa的压力范围内,控制到±3Pa。

请教一下用什么dsp和adc,pid控制吗?dac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Pa到50kPa的压力范围内,控制到±3Pa。

很牛了,向大牛学习,如果方便,可以介绍的详细点吗?

网友:
这个压力传感器有温度补偿么 1Pa 是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2023-01-07):
引用 网友B:
刚刚做完一个类似的项目,比例阀用的是Park的,DSP+24bitAD去控制比例阀。效果还不错。  ...

老大  我公司老大要我也做一个可控气压的容器  给设备标定用  气压范围-100Kpa到100Kpa  能告诉我你项目的具体思路是什么样的吗?特别是不知道负压怎么产生 谢谢

网友:
开关阀就行,参考wika的cpc和德鲁克的pace。阀的质量一定要好,小厂做了一批,装上去一个月就磨损了

网友:
不说量程,不说应用,怎么给方案啊。

静止不动的,还是有进有出。完全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