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用的那种静电除尘的电压有多高?35KV?怎么测电流好?

楼主(2019-03-11):
如题,饭店用的那种静电除尘(油烟)的机器,想测那个电流可怎么整?没鼓捣过这么高压的啊。。
接下来可能要做这玩意(测电流,不是整机),具体参数还不知道,想先了解了解。
说电流是毫安级别,我想应该不会超过100mA吧,但这种电压还怎么隔离?常规器件都不行了吧
电力上用互感器,但静电除尘是直流吧,而且电流非常小,霍尔?但ACS712/758那种也不可能这么高电压啊
这种特别高的电压测小电流的一般是怎么做的?有了解的吗?

网友A:
一般上都是十几KV,电流直接串电流表就可以测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上都是十几KV,电流直接串电流表就可以测量了啊。

是……指针那种可以……但是这不是需要数字输出嘛……摄像头拍电流表有点太狠了吧?

网友B:
精度呢,大概的电流可以测低压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呢,大概的电流可以测低压侧电流。

精度和分辨率都可以认为是没什么要求,测这个电流只是为了知道设备还在不在正常范围内,能判断正不正常就行,但也不能像比较器那样只输出是或否,还是得给人家显示出来个数罢了

如果它低侧比较友好,那就好办了,但现在是怕这玩意两边都碰不得。。真没鼓捣过这么高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针那种可以……但是这不是需要数字输出嘛……摄像头拍电流表有点太狠了吧? ...

我们以前做空气净化机的,静电除尘的都是直接用数字表测电流的。没啥不行的
如果要指示,直接低压侧做保护,过流就关断输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做空气净化机的,静电除尘的都是直接用数字表测电流的。没啥不行的
如果要指示,直接低压侧做保 ...

感谢,那看来没那么不好办

网友C:
我是用电阻采样直接电压表测电压。不过,有些万用表不能很好地工作。越简单的电压表越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电阻采样直接电压表测电压。不过,有些万用表不能很好地工作。越简单的电压表越好用。 ...

感谢,看样子在高压输出口测就行了

网友C:
忘了说了,要在接地端测。不管你是正压输出还是负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说了,要在接地端测。不管你是正压输出还是负压输出。

是的,我看好像都是电晕极是负,地这边是正

网友:
高压防爆电流表

网友D(2020-03-13):
输出15-18KV高压,电流是0-500MA,测电流是在高压回路串电阻分压,再接机械电流表头就可以,cne53102楼主帮公司做还是自已干?我16年前开发做过

市场空间可以做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15-18KV高压,电流是0-500MA,测电流是在高压回路串电阻分压,再接机械电流表头就可以,cne53102楼主帮 ...

那段时间有个人找要整这玩意,后来就没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