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SD有研究的朋友进来,关于硬盘寿命方面的研究

楼主(2019-03-11):
之前论坛上曾经讨论过如果一个硬盘250G,用剩下1G。然后后面不断有文件写入和删除。那么所有的操作都在这1G的扇区里操作,这样导致这部分扇区的寿命很短。据说有技术可以智能地把之前的249G长期不用的数据搬到这些经常用的扇区里,然后腾出空间放新的数据。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硬盘的扇区都均衡地擦写。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谁家的技术?现在哪些品牌和型号的SSD支持?

网友A:
平衡磨损,全部品牌都有吧,这也是ssd与U盘的区别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磨损,全部品牌都有吧,这也是ssd与U盘的区别之一。

如果某一个扇区已经写坏,SSD主控能感知并自动隔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某一个扇区已经写坏,SSD主控能感知并自动隔离吗?

控制器会标记坏块,不可用。例如市面上的ssd一般标称容量120G,而不是常见的128G,是预留了备用块,就是应对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会标记坏块,不可用。例如市面上的ssd一般标称容量120G,而不是常见的128G,是预留了备用块,就是 ...

他每次写入后都读出来对比以确认是否坏了?会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每次写入后都读出来对比以确认是否坏了?会不会影响速度?

这方面就不太懂了,通过ECC校验之类的,不必全部数据回读对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就不太懂了,通过ECC校验之类的,不必全部数据回读对比吧。

嗯,有道理。。

网友B:
SSD请保持20%以上的空闲空间,以确保延迟删除特性生效。
另外擦写平衡也需要空闲空间来腾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D请保持20%以上的空闲空间,以确保延迟删除特性生效。
另外擦写平衡也需要空闲空间来腾挪。 ...

所以系统盘起码要256G。另外那种腾挪万一在腾挪过程停电怎么办?硬盘有电容足够移动完成?

网友:
新的没写入成功你就把老的删了?

网友:
最开始我也担心这个问题,自从用来几年之后后发现写入才几T,就淡定了,现在陆陆续续入了很多固态,都随便去用,根本不会在意

网友:
一般都留了几G或者几十G的隐藏空间干这个事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D请保持20%以上的空闲空间,以确保延迟删除特性生效。
另外擦写平衡也需要空闲空间来腾挪。 ...

你用的盘估计是intel的老盘,我用的几块是还剩20%就会写入时随机卡死。我用的别家的企业盘从没出过这问题,三棒的也从没出过任何问题,重点还是企业级,稳定可靠。

网友C:
首先固态盘不要分区  直接分文件夹  其次要留很大空闲不用  最后要有丢文件心理准备或后备措施  这玩意不像机械盘可扫描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固态盘不要分区  直接分文件夹  其次要留很大空闲不用  最后要有丢文件心理准备或后备措施  这玩意不像 ...

只能做系统盘了

网友:
前天遇到一个120G的SSD,读取一切正常,但是不能保存新内容了,一重启保存的文件都没有了,就像安了还原卡。

网友:
这块盘好啊,拿来编译,cache省心

网友:
少用GHOST之类的还原,还原一次几十G的使用量,盘小点还原两次就相当于一个盘重写了一个来回

网友(2019-04-13):
SSD的每个NAND block所销售的Erase Count都会被FW跟踪记录。Wear Leveling(磨损均匀)就是要保证Erase Count均匀,即所有block的寿命消耗是均衡的。

lz举得例子,如果高强度写1G的空间,那么这1G空间LBA目前所映射的NAND block的Erase Count跟另外249G LBA所映射的NAND block的Erase Count会有差值,并随着1G空间的使用逐渐加大。FW会检测此Erase Count的差值,到一定threshold会把249G所映射的block也参与到wear leveling中来,保证所有的block的Erase Count均衡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