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24输入电压低于最低输入电压是否有隐患

楼主(2019-03-11):
LM7824手册要求输入范围是27~38V,实际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只有25~26V,实测输出也有24V,这样用有没有隐患?

网友A:
有点小了,重点带负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了,重点带负载没?

带负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负载了

78和79系列非ldo,压差是相当大的,大负载几v是有的。

网友B:
输入输出只有2V 的压差,   就是用LM2575 这些DC/DC 也难保证24V 输出呀

网友C:
后果就是稳压器失效  随着输入电压波动而波动  宕机第一步开始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只有2V 的压差,   就是用LM2575 这些DC/DC 也难保证24V 输出呀

现在实测有24V输出的,确实只有2V的压差,这样长期用有没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果就是稳压器失效  随着输入电压波动而波动  宕机第一步开始迈开

正常输入是380V,我降低到到300V输入时,变压器输出20V不到,7824输出18V多,但不知道长期工作会不会出现7824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实测有24V输出的,确实只有2V的压差,这样长期用有没有隐患?

隐患很大  技术不能碰运气  需要数据作为衡量标准

网友:
电压的国标是在10%左右波动 7-10个点,你再算算,实际很多地方连国标都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