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好用的乐高收纳盒?

楼主(2019-03-11):
刚才在淘宝找。

下面这种收纳盒,4层(或2层)可以扣起来成为一个手提箱。都是一层固定,一层可改变间隔。

看起来很美。

一看评论,就吓跑我了。

多是投诉以下问题:

1。间隔条底部有空隙,细小部件会卡在底部,导致无法盖盖子,或者漏到其它间隔里了。

2。间隔条塑料粗糙,会割伤手。

3。4层放满零件后,很难合得上。(估计2层好点)。

楼主:
下面这种乐高原装设计的箱子,没有上面的问题,可惜只有一层,分隔数量不够啊。

楼主:
估计得不到什么建议。

我买了三个第二款。不够继续买。

网友A:
我家暂时只能让娃把一类玩具放一个箱子里,宜家10块钱的全透明的收纳盒,买个十多个

PS,分这么细是为了什么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适合乐高使用。

乐高要在拼图时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暂时只能让娃把一类玩具放一个箱子里,宜家10块钱的全透明的收纳盒,买个十多个

PS,分这么细是为了什 ...

你试过死活找不到一个零件吗?

有时几个人找到第10次,突然才冒出来的感受你有吗

楼主:
乐高boost 17101 配件清单。超过200种部件。

我3个盒子,只有45个分隔而已。

要平均5种零件放共用一个分格了。

楼主:
现在细想一下,第1种我买回来,使用502,将间隔粘合起来,就不会产生细小部件顶着间隔导致盖子合拢不了的问题了。

好,再买一个这款。这款一个四层就有118个分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死活找不到一个零件吗?

有时几个人找到第10次,突然才冒出来的感受你有吗 ...

理解了,搞过硬件的都是分类强迫症的体验

我家还没到玩乐高的年纪。现在只能玩大号的 布鲁可积木,还没这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了,搞过硬件的都是分类强迫症的体验

我家还没到玩乐高的年纪。现在只能玩大号的 布鲁可积木,还没 ...

跟强迫症无关。

你拼图的时候,如果老是死活找不到零件,就拼不下去,很扫兴。

有分隔了,可以零件先整齐放好,节省大量时间。

让从小让小孩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网友C:
一直不玩乐高的原因是,不知道拼好了之后放哪,然后过了段时间会少零件,然后就送人了,然后会积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玩乐高的原因是,不知道拼好了之后放哪,然后过了段时间会少零件,然后就送人了,然后会积灰。 ...

我花了一小时,研究了乐观的编程,现在,我已经编写出可以运行的扫地机器人程序了。

另外,在我的指导下,养成严格的操作习惯,我的小孩从来没有丢过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图时可以将盒子拿出来,盒子有两种大小的。大的那种,可以容纳一包boost零件。
其实拼完后,要拆,这时 ...

你老实说:拼过乐高没有?

网友D:
大部分零件还是很好找的,只是几个别会非常难找。
上周和女儿拼小猫,有个零件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当时就强烈要找一个归纳盒,一定要按颜色归类,按大小归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零件还是很好找的,只是几个别会非常难找。
上周和女儿拼小猫,有个零件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当时就 ...

是的,按颜色、大小归类,找起来还是方便多了。

网友:
同求,不然这小东西很容易丢,装的时候又不好找

楼主:
收到4层收纳盒了。

要使用502,将48格的粘合起来,否则,真的无法使用。

其实厂家应该生产一种固定48格,不能调整的收纳盒。这样才坚固。

楼主:
虽然上面的有缺点,但502估计一下,还是能使用的。

估计找不出更好的了。

我又买了2套。

这样总共有354个收藏空间。估计EV3都够使用了。

楼主:
我的乐高boost 全部装到这个箱子里面了。

楼主:
每一种零件一个方格。

现在找起零件来飞快。

网友(2020-01-04):
已购同款,谢谢莫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