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SP模拟lattice的JTAG下载程序?

楼主(2019-03-11):
我现有一块DSP+CPLD的板子,DSP是28335,cpld是lattice的LAMXO640。CPLD的JTAG端口直接连接到了DSP的GPIO,并且JTAG没有预留出来,所以我猜测CPLD的程序是通过DSP下载进去的,那么DSP就要模拟JTAG才能实现。我查找资料,找到lattice的官方嵌入式编程手册《Programming Tools User Guide》,了解到可以通过
JTAG Full VME Embedded;
JTAG Slim VME Embedded;
Slave SPI Embedded;
I2C Embedded;
sysCONFIG Embedded;
这几种方式进行编程,其中能实现的可能有JTAG Full VME Embedded和JTAG Slim VME Embedded,查看安装目录下embedded_source提供的源码,发现vmembedded类型要读取lattice的嵌入式系统.VME文件,但是DSP是不支持文件IO的,所以用JTAG Full VME Embedded方法行不通。
if ( cRetCode < 0 ) {

        /***************************************************************
        *
        * VME file version failed to match the supported versions.
        *
        ***************************************************************/

        fclose( g_pVMEFile );
        g_pVMEFile = NULL;
        return VME_VERSION_FAILURE;
    }

接着我想用JTAG Slim VME Embedded方法,使用其中的slim_vme_8051程序进行移植,此方法要求用Deployment Tool工具将lattice的.xcf配置文件生成HEX(.C)文件,我按照步骤生成了.c文件

得到了impl1_algo.c算法文件和impl1_data.c数据文件

通过查看源代码slim_pro.c发现生成的算法数组和数据数组是对应的

xdata const unsigned char g_pucAlgoArray[]= {0};
xdata const unsigned char g_pucDataArray[]= {0};
xdata const int g_iAlgoSize = 0;
xdata const int g_iDataSize = 0;

但是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出错,在解析算法数组的时候发现前面部分数组的元素都符合程序的解析,直到g_pucAlgoArray[ 483 ] 数组出现多个连续的0xFF便出错

在slim_pro.c里面连续多个0xFF是错误的,根本不能解析数组。

请问一下:
1、我用slim_vme_8051的程序移植到28335的DSP上能否实现?
2、将.VME文件转换得到的.C算法文件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根本解析不了?
3、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实现DSP模拟JTAG,通过GPIO下载程序到CPLD,读取CPLD的文件是像Lattice一样转换成数组还是通过串口下载进去,如果DSP没有预留串口只有CAN接口能实现吗?
望有经验的人或做过的人能提供思路或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帮顶,希望有人知道。

网友A:
只用過 iCE40UL, 燒錄代碼全部是通過類似 SPI 的接口(說類似是因爲不發數據的時候依然要發時鐘),非常簡單,手冊結尾給的參考代碼不依賴其它庫就 10 幾行,比 JTAG 協議簡單很多,非常適合 MCU 上電後給 FPGA 發送配置。

我後來用 Altera 的 MAX10, 估計是因爲 JTAG 太麻煩,官方貌似就不支持 MCU 通過 JTAG 口配置,只能在 FPGA 裏面做一個用戶 bootloader, 然後再 IAP, 好麻煩。。。

你的這個確認沒法用 SPI ? 不過看你這個簡化版本的 JTAG 倒也不是很複雜,應該也可以用。

至於你的程序報錯,我想說一定是 TI 的 DSP 不支持 byte 導致的。

TI 的 DSP 如果要用一些第 3 方的庫,都要改動很多,因爲 TI 所謂的 byte 是 16 bit, 不兼容標準 C 的各種程序。
你順這個方向仔細查查。

建議你先用 STM32 或 STM8 或 AVR 或 PIC 或 51 等任何一款正常一點的 MCU 測試一下,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然後再對比着改軟件生成的 C 代碼,使之能支持不支持 byte 的 CPU.

P.S. 我無法忍受 TI 不支持 byte 的 DSP, 之前我接手的產品改版時都換成 STM32F4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過 iCE40UL, 燒錄代碼全部是通過類似 SPI 的接口(說類似是因爲不發數據的時候依然要發時鐘),非常簡 ...

jtag下载在xilinx上不太复杂,好久之前干过mips的,实现了用jtag以4.5kb/s速度烧uboot。xilinx的jtag手册我研究过很长时间,而且我找到了一份下载bitstream的文档,就是先进bs模式,然后把bin文件移位进去,然后再update dr,就亮了,不过远远比slave serial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過 iCE40UL, 燒錄代碼全部是通過類似 SPI 的接口(說類似是因爲不發數據的時候依然要發時鐘),非常簡 ...

刚好LAMXO640芯片不支持SPI和IIC下载,只能通过JTAG接口。只能先拿其他支持byte 的MCU测试,在进行移植了,谢谢。

网友:
搭车问一下:TI的DSP要专门的下载器下载程序吗?还是说像串口一样直接就可以下载。

网友:
感觉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DSP用来搞JTAG,就如同汽车用来飞黄河一样!
业界要么用用FTDI的USB转FIFOJTAG的方案,要么用带USB的单片机来做。
十七年前用xilinx的CPLD做过MIPS的EJTAG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