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业做铝合金CNC外壳的渠道,如内附图片一样精致的

楼主(2019-03-12):
网上卖铝合金盒子的特别多
都是型材,然后前后各一块挡板,我买过好几家,好几款了,
拿到手里的感觉就是做工粗糙,普遍问题是型材中间塌腰,
每侧变形大约0.5mm,可能大家觉得0.5也不太严重,
冷眼看也还好
可是加上前面板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大的缝隙和差距

下面附几个网上找到的产品,大家看看这些我觉得比较精细的外壳,
推荐一下专业定做这些外壳的厂家

之前在X宝找了几家,奈何都不专业,有的就擅长做简单粗糙的挡板,有的擅长CNC,阳极氧化,激光打标,然后却没有我要的型材
总之沟通下来都不太顺利,感觉大部分客户都是需求简单廉价的,而我是期望品质,同时兼顾一下性价比。

网友:
在X宝想找靠谱,专业的厂家? 太天真的了吧.

找台资,日资厂吧, 不过价格,订量呵呵

网友:
总结一下:我想5万买新法拉利。

网友:
网上的这种都是共模的,量大的。

中壳都是开模拉的。

想要好效果,自己找个厂家去CNC一款。 效果好很多,

网友:
这种东西没量别人都不愿意跟你谈吧
钱给够会太贵的

网友:
铝型材自己开模阿,反正加2个零,从猪身上撸回来   要品质、高大上最好做了

网友:
CNC上就别指望性价比了,要品质就要有高价格,这东西加工是按时间算的。表面处理也是一等价钱一等货,有时同一家厂不同批次都能不一样。激光打标随便了。CNC可以等阿莫的雕刻机看看

网友:
终于问到了外壳,就瞅着LZ问了好几年问题

网友:
量大的话开磨具,铸造出来的东西要比需要的大一圈,然后CNC二次加工。 量小的话直接一大块铝,上CNC 。

网友:
外壳没有量,成本甚至是整个产品最贵的部分,有量就可以做到正常水平

网友A:
问一个 CNC 几个150X100X65 大概几钱?

网友:
壳体型材,前后挡板激光+CNC

网友:
CNC   整体掏壳子的价格是各位肯定不能承受的,首先几个没有人愿意做,及时有人愿意做,价格估计也是大几千,变成,机器停机换面,测试样品,等等都是要钱的,

网友B:
铸铝的方案大家有好的渠道吗?想了解下。

网友:
用站长的雕刻机雕刻呀!

网友:
这个找cnc可以做;但是价格不会太低;精雕机肯定不太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个 CNC 几个150X100X65 大概几钱?

连料400以内

网友C:
一两个就不做了,调机花的时间,阳极等后处理画的时间成本你都受不了。如果量大,可以找我。目测,,,壳体(CNC+阳极+镭雕)10块以内,前后面壳合计12元左右。

网友:
Mark一把,外壳加工。

网友:
精雕机,做你这个肯定没问题,你愿意设计就好

网友:
量小累死狗,量大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两个就不做了,调机花的时间,阳极等后处理画的时间成本你都受不了。如果量大,可以找我。目测,,,壳体 ...

给你发了站内信,估计你新注册的id未必能看见
Q我,三9962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发了站内信,估计你新注册的id未必能看见
Q我,三9962180

加你了,QQ名字,半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铝的方案大家有好的渠道吗?想了解下。

你 要做什么样的,我在东莞,主要是做加工行业的。五金塑胶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