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晶振不起振,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9-03-12):
我们的产品是给施工现场的民工朋友用的,施工结束之后收回。17年发下去了好几百个产品,前几天去现场准备给收回的产品升级,发现好多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具体信息如下:
1、主控是飞思卡尔比较小众的KS22;
2、用JLINK可以烧录程序,但是运行不正常;
3、挂JLINK仿真发现BOARD_BootClockRUN()这个函数死在外部晶振初始化的while过程过不去,也就是外部晶振有问题,文字下面配图了;
4、回公司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板子上面的其他晶振都是正常的,就这个内核用的16M晶振不起振;
5、换了个晶振上去,还是不起振;
6、MCU上电默认是PEI模式,然后通过BOARD_BootClockRUN()函数使用PEE模式的,我在函数之前控制GPIO口点亮LED发现是可以点亮的;
7、因为是给民工兄弟的,存放环境恶劣,会有灰尘和水汽,我们的产品PCBA涂了三防的,不过外壳没做密封,坏掉的产品拆开看了,没有明显的水渍和灰尘,外壳倒是有泥土和磨损;
8、发下去好几百个产品,收回了400左右,发现有100左右运行不正常,其中90%以上都是上述的现象;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现场,到底是不是MCU坏掉了呢?应该怎么做防护呢?
还有啥没说清楚的,大家尽管问

网友A:
调整一下匹配电容试试。再有,晶体上并联大阻值电阻没? 如果没有的话,并联一个百k级别的电阻试试。

网友:
看现象像是设计问题。可能本来震荡起来就比较勉强,勉强达到温饱水平。经过一番虐待后就有些死翘翘了。

网友:
分析这个问题,晶振局部的硬件原理图也需要的

网友B:
晶振的参数,晶振的匹配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把电路贴出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的参数,晶振的匹配电容是不是有问题,把电路贴出来咯

楼上贴出来了,手画的
关于12PF电容,问了硬件人员,说是晶振对应的手册上推荐的9PF和12PF,我们选用了12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匹配电容试试。再有,晶体上并联大阻值电阻没? 如果没有的话,并联一个百k级别的电阻试试。 ...

准备换电容试试
加电阻的问题,我看了一下手册,我们这个模式好像不需要加电阻啊

网友B:
你还不如把晶振规格贴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如把晶振规格贴出来呢

就是这个

网友C:
板子不是手工焊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不是手工焊接的吧

板子是SMT焊接的,都是0402之类的阻容,手工没法弄

网友D:
5、换了个晶振上去,还是不起振;

建议多换两个试试,未必是电路的问题

以前用过这种晶振,板子掉地上就摔坏了晶振

我以前做过矿用设备,矿工都有用石头或镐头砸设备的喜好,不能用了就换个晶振就修好了

估计民工也不会对你的产品精心呵护的,砸磕碰是免不了的,换个其他类型的晶振可以试试

网友B:
负载电容写着9PF 或者12PF

跟供应商确认是多少,
再次,负载电容是12PF 肯定不是两个12pf的匹配电容啊

估计是要18PF以上的电容才行的

具体请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2107-1-1.html

楼主把负载电容的概念搞错了

网友:
我现在都不敢用晶体了,一般是用有源晶振。

网友:
直接飞个有源晶振上去试试呗
板上用了好几个晶振?用有源晶振配Si5351之类多路时钟生成器得了,就是布线得注意点。

网友E:
有源晶振  解决问题

网友F:
晶振很脆弱,能不用尽量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容写着9PF 或者12PF

跟供应商确认是多少,

学习了,我们找到了22PF的电容,准备焊上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振很脆弱,能不用尽量不用。

之前的认知一直认为外部晶振又准,又稳定的,因为内部时钟受环境影响精度不太稳定。
晶振不就是石英晶体,外部晶振为什么会脆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们找到了22PF的电容,准备焊上去试试看

三点式晶体震荡电路,最基本的电路都没及格,手册上标12pf 负载电容,要用22pf 的电容,加上pcb的分布电容,基本达到了器件手册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源晶振  解决问题

板子已经定型了,都量产了...再改版会很麻烦,现在希望能找到损坏原因,到底是MCU坏了还是外部元器件出了问题,如果MCU坏了可能就是进水什么的,如果只是设计问题导致的外部晶振不起振那就做个小变更就行了
重新换有源晶振动作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换了个晶振上去,还是不起振;

建议多换两个试试,未必是电路的问题

好的好的,正在换,0402的小电容换起来挺费劲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容写着9PF 或者12PF

跟供应商确认是多少,

那比如一个这样的电容:
"贴片无源晶振/SMD-5032_2P 8M 20pf 30ppm"
那要用多大的匹配电容?

网友H:
拆调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
看你是低功耗的振荡器模式,是否可以使用高增益的模式?你这个与之前ST的那个低频振荡问题有点类似啊。
或者并电阻测试一下,电阻最好是>2M的,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晶振的手册看上去像是国产货

网友E:
晶振不就是石英晶体,外部晶振为什么会脆弱呢?
怕摔

网友:
薄如蝉翼的玩意

网友:
量一下坏的晶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I:
1、把好的板子跟坏的板子晶振互换一下,看现象!
2、外部两个电容并联容值+杂散电容=晶振的负载电容,但一般情况下,外部电容只要不太离谱,不会影响起振,只会影响频偏;
3、影响起振出了晶振的负载电容,还有晶振的ESR,可以参考“AN2867_ST振荡器设计指导”;
4、晶振比较脆弱,特别是不耐振,但楼主说换了晶振还不起振,基本可以排除晶振坏了的可能!
5、可以看看单片机的勘误手册,是否芯片设计有晶振不起振的隐患!

网友J:
为啥不直接用内部晶振呢?

网友K: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振不就是石英晶体,外部晶振为什么会脆弱呢?
怕摔

摔也摔不到晶振啊,我的意思是晶振不会和别的物体产生直接碰撞的情况下也能坏?
哎,反正是学习了,以后外部无源晶振我还是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调一个电容试试?

昨天试过拆两个电容,没效果,下午没来论坛看,不就可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把好的板子跟坏的板子晶振互换一下,看现象!
2、外部两个电容并联容值+杂散电容=晶振的负载电容,但一 ...

1 把坏的产品的晶振换到好的产品上,还是好的,说明晶振没坏
2 换了22pf电容试了,还是不行
3和4还没来得及做,下午没怎么来论坛

下午把代码改了,从pee模式换成fei模式了,所有功能都调了一下,应该能暂时应付一下把现场的产品修一修。回头还要继续找原因,好端端的总不会是控制器的振荡器坏了吧,坏了不能只坏这个部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8360077947740448&wfr=spider&for=pc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不直接用内部晶振呢?

嗯嗯,下午废了好大劲用fei模式,内核时钟能到79m也够快了,是用内部的32.768k时钟通过fll 得到的。我有个顾虑啊,内部的这个时钟会不会不准,比如差个百分之一的话,倍频出来的频率会不会差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把坏的产品的晶振换到好的产品上,还是好的,说明晶振没坏
2 换了22pf电容试了,还是不行
3和4还没来得 ...

测试有源晶振  如果不要求晶振飞常准  一般能用内部

网友E:
1 把坏的产品的晶振换到好的产品上,还是好的,说明晶振没坏
2 换了22pf电容试了,还是不行    继续多试验一下

网友:
软件上面也需要BUG  软硬兼施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把坏的产品的晶振换到好的产品上,还是好的,说明晶振没坏
2 换了22pf电容试了,还是不行  ...

还是建议并联一个大阻值的电阻上去试试。毕竟很容易做到滴。

网友:
楼上也是方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1 把坏的产品的晶振换到好的产品上,还是好的,说明晶振没坏
2 换了22pf电容试了,还是不行
3和4还没来得 ...

这个问题确实诡异,HSE没这么难起振的啊!
如果手上有其它品牌的晶振,也一换上试试!
另外也可以把好的板子与坏的板子MCU互相一下,看现象会不会互换!

网友L:
可以换mems的机械晶振,10G的冲击都不怕。

网友:
关于石英晶体振荡器很多人都知道分有多种分类类别,当然其中也包括了“MEMS振荡器”何为“MEMS振荡器”?
  MEMS振荡器是指通过微机电系统制作出的一种可编程的硅振荡器,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源晶振。它是对传统石英晶振产品的一个升级更新换代,防震效果是前者的25倍,具有不受振动影响、不易碎的特点。MEMS振荡器的温度稳定性也比传统晶振更好,不受环境温度高低变化的影响。
与传统石英相比,全硅MEMS振荡器不管从生产工艺还是组件设计结构上,都更符合现代电子产品的标准,也是对传统石英产品的升级换代。
* 高性能模拟温补技术使全硅MEMS晶振具有优秀的全温频率稳定性,彻底解除温飘问题;
* 可编程的平台为系统设计和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提供必要的灵活性;
* 全自动生产的IC结构在质量和可靠性方面有无可置疑的优良的一致性。
全硅MEMS振荡器的全温性能优势
  频率稳定性,特别是在不同温度下的稳定性,是电子工程师在选择振荡器时考虑的主要参数之一。因为每一个设计,都需要保证系统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正常运作。而温飘(频率随温度而显著变化的现象)则是传统石英晶振产品的弱点,难以单纯从制造上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确实诡异,HSE没这么难起振的啊!
如果手上有其它品牌的晶振,也一换上试试!
另外也可以把好的 ...

MCU还没换过,引脚在肚子下面,手工不敢弄,等这次出差回去让大神帮我换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换mems的机械晶振,10G的冲击都不怕。

“MEMS振荡器是指通过微机电系统制作出的一种可编程的硅振荡器,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源晶振”
看起来很贵的样子,你用过吗?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MEMS振荡器是指通过微机电系统制作出的一种可编程的硅振荡器,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源晶振”
看起来很 ...

价格比有源的稍贵,3-4元吧。能用的起有源晶振就能用mems的。

网友:
晶振管脚估计没有焊接好

网友:
可以把晶振部分的PCB贴出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比如一个这样的电容:
"贴片无源晶振/SMD-5032_2P 8M 20pf 30ppm"
那要用多大的匹配电容? ...

39pf

可以参考那个计算公式

网友M:
引用 网友B:
39pf

可以参考那个计算公式

不对吧?

按照他的假设,CS = 0.8pF,CI = CO = 5pF,CPCB = 4pF,如果晶振规格书上的负载电容值为20pF,则有:20pF = 0.8pF + Cd / 2 =  0.8pF + Cg / 2,则Cd = Cg = 38.4pF,计算出来的匹配电容值:CL1 = CL2 = 38.4pF - 4pf - 5pF = 29.4pF,应该选30pF。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对吧?

按照他的假设,CS = 0.8pF,CI = CO = 5pF,CPCB = 4pF,如果晶振规格书上的负载电容值为20pF ...

CL=(C1*C2)/(C1+C2)+3pf

哈哈  我一般是这么算的

然后C1=C2

所以C1=C2=(CL-3)*2=34PF

然后常用的电容  33pf  39pf

网友N:
应该是MCU焊接的问题,晶振引脚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应该是MCU焊接的问题,晶振引脚虚焊了

手工换过晶振,还是没用
今天让维修人员换MCU了,还没消息

网友O:
把晶振的走线发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把晶振的走线发出看看

晶振是16M。两个电容是12pf。
晶振换过,没用,电容换过,没用,就差换MCU了

网友:
尝试一下有源晶振

网友I:
最近我也碰到STM32F103 HSE不起振,换了晶振,负栽电容,单片机都无效!但用JLink仿真一下,晶振就能振了,去掉Jlink反复重新上电都能跑起来!重新下栽下固件又振不起来了

网友:
晶振PCB没有包地,从芯片出来的线可以先经过电容,再连接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我也碰到STM32F103 HSE不起振,换了晶振,负栽电容,单片机都无效!但用JLink仿真一下,晶振就能振了, ...

我连仿真器也振不起来,之前就是连仿真器才发现死在了时钟配置内部的一个while循环的.

楼主:
我们产品的问题找到了
选了三个坏的产品,换了MCU,一切都正常了,LED灯也亮了,晶振也正常了

结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产品的问题找到了
选了三个坏的产品,换了MCU,一切都正常了,LED灯也亮了,晶振也正常了

MCU哪里买的

网友P:
楼主的问题好诡异,想起以前用PIC的dsPIC遇过外部晶振不起的,查勘误手册得知,该型号早期批次无法直接起振外部无源晶振,必须先用内部晶振运行,再切换至外部无源晶振。你们的MCU是不是也是这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学到不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那是pic的单片机,忘记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问题好诡异,想起以前用PIC的dsPIC遇过外部晶振不起的,查勘误手册得知,该型号早期批次无法直接起振 ...

我们的程序和你说的顺序一样,这个MCU默认是FEI模式反正是先用的内部时钟在跑的,然后在函数初始化时钟模式切换到PEE模式的

楼主:
我们公司集中采购的,具体的经销商不知道,肯定是正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