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乐高BOOST毕业作品:家用扫地机器人 【已经完成】。完成后用scratch玩EV3

楼主(2019-03-12):
使用到的资源:

1。移动中心的AB两个电机,拖动履带运动。

2。距离传感器。

我随便拿小孩拼出来的小车测试。

迟些我拆走多余部分,为这机器人造一个圆形外壳。安装一个迷你的吸尘器在上面(求推荐),由机器人拖着满房子走动。

以后,扫地的工作就交个小孩了。

这属于小孩玩boost的毕业作品。有这个经验后,以后生活中,我会尽量使用乐高编程实现,然后教会小孩。

这就是传说中的“让小孩赢在起跑线上”了。

这个作品完成后,我感觉boost就已经玩到头了。再玩也没有什么突破了。准备使用scratch玩EV3.

楼主:
这是我编写的程序。

程序运行后,手挡一下传感器,机器人就开始运动。

总共三行指令。

第1行: 获得标志1时,就机器人一直往前走,速度80(还是比较快的速度),运行999秒,然后不断循环。   我开始想定义1秒的,但运行1秒,会先停下来,再循环运行,很不爽。虽然定义999秒,但999秒后,仍然会卡一下。求彻底解决方法。

第2行:获得标志2时,表示有障碍物。电机80速度后退0.5秒,然后,以随机的角度转动0.5秒。
随机角度是AB两电机,随机-100到100的速度,又晕两电机速度不同,就会产生拐弯。由于速度随机产生,就产生了随机角度。这是我构思的算法。经实际测试,这算法很好,卡死的时候,机器人基本可以自行尝试到出路。

第3行:有碰撞发生时(距离数字7),先中断标志1的运动,传递标志2,机器人随机拐弯同时发出“倒车”的声音(我录音的)。然后,传递标志1,机器人继续向前走动。

楼主:
视频、程序V1.0 版:

网友:
还可以这么玩,高手,周末实验一下

楼主:
我将之前小车没有用的部分全部拆掉。

加粗了距离传感器的柱子,并且,前面搭了一个坚固的蓝色防撞保护。以后传感器就没有被撞下来过了。

楼主:
重新修正了算法。 这是V1.1版本。

第2行,碰到障碍物,不再后退0.5秒,这样动作更加连贯。原因是随机角度里,已经包括了可能后退的动作。

实测小车的动作更加流程,卡住更容易脱离。

视频: (包括了楼下提到的卡死的视频,还有一段在狭窄空间逃出来的视频)

网友A:
这个有点牛,小孩几岁可以开始玩。

楼主:
发现有以下一种情况会卡住无法摆脱,下图,小车被落地玻璃窗的突出卡住一边履带。

这时小车继续往前,但履带卡在玻璃窗槽里,小车的角度不会有变化(如果不是槽里,运行一会儿,左右履带的不平衡,会让小车能挣脱的)。而且距离传感器没有触发,小车不会换方向。

(视频在7楼)

解决方法我想到:  小车连续运行15秒后(我家的大厅最长距离没有15秒),判读为卡死而且传感器没有动作,小车后退2秒,然后随机不停随机拐弯5秒。  迟些我看看如何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牛,小孩几岁可以开始玩。

6岁-12岁。超过这个年龄,要玩EV3(头脑风暴)了。

楼主:
V1.0版的视频已经更新到3楼。

V1.0更新到了7楼。可以看出, V1.1 小车逃离障碍的速度更快、更连贯。

期待更多的坛友加入,大家一起动手,让这小车的算法更完美。

网友B:
阿莫小孩多大?
我家小孩现在5周岁,不知适合不适合玩儿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莫小孩多大?
我家小孩现在5周岁,不知适合不适合玩儿这个

首先问你是否自己能玩得起来。

小孩自己不可能可以摸索到这样的编程的。

大人必须先学会,然后跟小孩一起玩,慢慢教会小孩。

楼主:
好,V1.2程序来了,解决了9楼说的卡死问题。

增加了一行程序。  标志1里, AB电机运行过了15秒, 就进入标志3,表示卡死了。(因为我测试的厅,最长运行15秒)。 于是,等待3秒。

这3秒给标志3的程序: 分3次,每次1秒随时转弯。

反复测试了几次,非常有效的解决了9楼的卡死问题。

楼主:
之前下面这条缝,也是会让小车卡死的。

V1.2版程序让小车得以逃脱了:

网友:
扫地车, Let's go !  充满磁性

楼主:
稍做改动。V1.4

增加1段程序,开始运行时,初始化成标志1,这样小车会立即运行,不用再用手挡一下传感器。

并且修正了上面的一个小缺陷:进入标志3后,运行完标志3,回到标志1。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可惜连对象都没有,更不用说有小孩买这个来玩了。。。

网友C:
这是什么软件?boost?

网友D:
我家的玩的积木都已经少了几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软件?boost?

安卓商店里下载lego boost”就行。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玩的积木都已经少了几块了

随便可以买到的。淘宝输入代号就能查到。大部分几毛钱甚至几分钱。

楼主:
我在京东自营找到了适合的吸尘器了。

晨光(M&G)蓝色强力桌面吸尘器迷你键盘除尘清洁助手橡皮屑清洁器ADG98999

140克,直径65mm,高度85mm,2节5号电池供电。29元/个。

我准备前后各安装一个。(左右履带占位比较多)。

收到货,看看圆形的饼干盒是否适合做外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随便可以买到的。淘宝输入代号就能查到。大部分几毛钱甚至几分钱。

原来还能这样,我以为废了,哈哈,不让他拆掉拼别的。不过确实要开始玩编程才好玩了。

网友:
突然想起某个坛友的一句话:以孩子为借口买大人喜欢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还能这样,我以为废了,哈哈,不让他拆掉拼别的。不过确实要开始玩编程才好玩了。 ...

给你介绍一家淘宝店,温州的。连boost移动中心都有卖。

【LEGO零配件 26910c01 (6182144) 6x16x4 带HUB马达主机 拆自17101】https://m.tb.cn/h.3C3b9zM?sm=305557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KDl6bwrSc05¥后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你介绍一家淘宝店,温州的。连boost移动中心都有卖。

【LEGO零配件 26910c01 (6182144) 6x16x4 带HUB ...

好,谢谢,原来这个主机这么贵,看来只要这几个大件的不丢,其它的问题不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谢谢,原来这个主机这么贵,看来只要这几个大件的不丢,其它的问题不大,哈哈. ...

这3个主要部件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3个主要部件价格:

嗯,那就可以放心玩了,拼装的时候装饰用的积木,没有也就算了,主要培养编程的思维.

楼主:
收到桌面吸尘器了。

使用手机外壳赠送的线连接,实测使用效果很好。

当然,只能吸半个指甲大小以内的垃圾。吸力还是不错的。

楼主:
至此,本作品完成。我认为可以获得90分(满分100)

楼主:
吸尘器坏了一个。

京东自营的,拆掉,发现电机触点烧糊了。

看来这种电机不适合长时间通电。

楼主:
淘宝上9.9元十个包邮。

我买了十个。随便烧,反正电机才1元1个。

网友:
这种玩法比让小孩去外面上动不动就上万元的编程培训班强一万倍
给阿莫点赞,以后有小孩也这样玩

楼主:
目前在家里工作了几天的程序。将上面标志1的15秒改为4秒。

主要是家里杂物多,大概率被卡死。4秒后就自己掉头。

楼主:
再简化一下。

楼主:
刚才boost出了恐怖的错误:

我上面的程序突然无法运行了: 运行完一段后,标志位变化后,就停止了,不会自动再执行下去。

害我反复检查程序。

最后重启boost手机app才恢复正常。

网友E:
用的scratch3.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scratch3.0么

据说要最新版才能连接ev3。

网友:
有点意思,编程序也用拼图。

网友:
有点意思,我都想弄一个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scratch3.0么

boost不支持scratch。

要ev3才支持。

楼主(2019-10-15):
幸亏有这个帖子的记录。有亲戚小孩喜欢乐高,我使用这个案例引导。

我让小孩根据我上面的小车图片,重新组装新的:

1。主机、履带、轮子保留。

2。碰撞传感器尽量靠前,高度跟我上次差不多。

3。后面挂绳子的部件保留。

4。其它自由发挥,形状可以不同。要求尽量简单、结实,不要一碰就散架。

5。对增强结构的稳定性没有帮助的装饰性部件全部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st不支持scratch。

要ev3才支持。

建议自己做外壳,然后用Scratch编程micro:bit作为核心,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功能。

网友:
收藏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很讨厌拼乐高,感觉拼的时候会很烦躁和焦虑。我老婆反而非常享受拼的过程。  但是我对控制和自动化很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