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PCB启动界面的产品选择窗口不见了,如何恢复?

楼主(2019-03-12):
朋友电脑的Allegro软件,Allegro PCB启动界面的产品选择窗口不见了,如何恢复?

网友A:
你勾选了左下的Use a default启动时就不会出现这个窗口了。进去后File-》Change Editor...可以再次打开这个窗口,取消选择Use a default后,每次启动又可回来了

网友:
此外直接改allegro.ini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勾选了左下的Use a default启动时就不会出现这个窗口了。进去后File-》Change Editor...可以再次打开这个 ...

非常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