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AD PCB 封装用公制还是英制啊?

楼主(2019-03-12):
PADS好像原版自带库PCB封装都是默认英制,因为都是mli整数数据,AD自带库好像比较随便,器件的焊盘都是mm整数,说明是公制,但是pad却是英制,是30mil 60mli整数,本来想做成英制的,但是发现自带库都是公制的,不知道做成那种了好啊?

网友:
哈哈,我现在线之类的用英制,pcb之类用公制,主要是不用转换了。

网友:
基本都用公制,符合日常使用习惯,就算用英制,你实际用得时候,还需要换算成公制.

网友:
看器件手册,器件是按英制的就用英制,转换了会有一堆小数,尺寸还做不准。

网友:
更具数据手册来最好;不过大多是公制

网友:
按规格书来画

网友:
快捷键Q了解一下,随时切换,公英混用,哪个方便就用哪个

网友:
用英制,公制单位太大,前面好几个0,而且涉及到线宽和间距的地方,公制与线路板厂家的制版单位不同,一般大厂的制版单位都是以mil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