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打印机墨盒是否可以自己通过 MCU 驱动?

楼主(2019-03-12):
看网上有人用单片机控制 hp45 墨盒,是单色的,类似点阵原理。
但我想试试控制 hp680 这种彩色墨盒,有可能搞到资料吗?

国内很多做兼容墨盒的公司,他们的芯片是用拆机的吗?还是有供应商提供山寨芯片呢?
谁能提供可以提供资料的耗材公司?感谢。

网友:
加油,最终你会创造一个新的打印机

网友:
应该都不是自己生产的,全世界能做喷头的只有几家
hp和cannon都是热发泡的,epson是压电的

网友:
绝对可以,喷墙画的就是啦

网友A:
45号墨盒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喷码机了,直接把原来上万元的工业用喷码机价格拉到了几百元,也能凑合用。彩色墨盒和黑色墨盒没有本质区别,就是墨水颜色不一样、喷嘴数量少而已,为了省事,你可以直接用45号墨盒装其它颜色墨水。

网友:
好多兼容盒都是原装盒回收重新打标的,我买的格之格上面居然有没打掉有hp标

网友:
有人破解惠普墨盒做喷绘机的,楼主可以在知网查一下。
一个人重新搞一套打印机,有些复杂的,如果只是想控制墨盒,可以试试。
可以先从黑白的开始试试,mcu肯定可以控制的。

网友:
没弄过,看别人弄过。据说控制喷墨并不是很难。难得是控制机械部分和喷墨配合。静待楼主能做出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号墨盒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喷码机了,直接把原来上万元的工业用喷码机价格拉到了几百元,也能凑合用。彩色墨 ...

喷头太贵了

网友:
楼主,请看这里有人用单片机驱动了。
http://bbs.21ic.com/blog-67161-163798.html

网友B:
给你个外国大牛的博客,正好有驱动彩色墨盒的。原理图纸都有。https://spritesmods.com/?art=magicbrush&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号墨盒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喷码机了,直接把原来上万元的工业用喷码机价格拉到了几百元,也能凑合用。彩色墨 ...

45 的墨盒我已经实现打印了,现在看彩色墨盒 pin 脚很少,怀疑是 SPI 接口,但网上找不到协议。
我说的彩色,是指打彩色照片,而不是单色。

想驱动 hp680 这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45 的墨盒我已经实现打印了,现在看彩色墨盒 pin 脚很少,怀疑是 SPI 接口,但网上找不到协议。
我说的彩 ...

刚才我发的那博客有定义,跟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外国大牛的博客,正好有驱动彩色墨盒的。原理图纸都有。https://spritesmods.com/?art=magicbrush&pa ...

感谢,竟然是同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外国大牛的博客,正好有驱动彩色墨盒的。原理图纸都有。https://spritesmods.com/?art=magicbrush&pa ...

简直给楼主送枕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直给楼主送枕头啊

是的,国外大佬技术方面真的写的很好也完全分享,国内都是遮遮掩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国外大佬技术方面真的写的很好也完全分享,国内都是遮遮掩掩的。 ...

国内不遮掩也没办法啊,你开源了,别人拿去商用了,毫无规则可言,国外开源的风气比较好

网友:
感谢12楼 chaplin1999 的分享

网友:
找到资料什么都好办!

网友(2019-04-23):
当然可以啊,中国人对墨盒研究得比老外原厂还透彻

网友(2019-08-28):
  HP45号喷头的应用是很广泛。在07年左右,有厂家开始用在服装绘图仪。听说上海有一家是直接请HP原厂设计的方案,代价是每年几百万的采购额,当然性能是最好的。在12、13年,开始有好多厂家把HP45号喷头用在其它设备上。对HP厂家而言,喷头是耗材,不是普通的电子组件,资料这类是不公开的。这与工业喷头不一样。早期的驱动芯片,除非是直接采购新的喷头组,否则基本是用的拆机品。这东东还没有具体的型号,只有流水号,每批都不一样。后来开始替换其它芯片来驱动,如微芯的MOS驱动芯片,一片双路,一个喷头用几片…… HP的喷头有些是不需要驱动芯片的,直接发逻辑信号就行。

  epson的喷头好像是喷头组吧,一个组件有几个喷头,每个喷头一个色,效果非凡,有客户用在写真机上。

  要开发喷头控制,找个打印机,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来抓取数据。然后弄出控制时序图,就可以用来测试了。单点喷、一列喷,双列喷、全喷……当然了,分析时序是需要经验的。要喷彩色也是需要行业内人,纯色混色……

  HP45号 应该是地址数据分开的吧,有功率端口……时间太长,忘记了。当年第一个四层板就是折腾45号的喷头小板,貌似一版就OK印象深刻。不过插座转接板倒是改了N板,还是二层板的

网友D:
HP45的资料github上貌似有,之前找到过。放个上来备份下。

网友(2019-12-26):
找到后是否可以共享一下资料?

网友(2021-01-06):
谢谢,正需要这些资料

网友:
有意思,官方的墨盒确实太贵了

网友:
台湾研能公司有生产兼容的:45#等HP墨盒,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45的资料github上貌似有,之前找到过。放个上来备份下。

请教,压缩文件如何打开?
用rar最新版式也打不开,

网友:
请看珠海极海APM32,他们母公司就是做这生意的,上市公司,很挣钱,做了很多年了

网友(2023-10-11):
引用 楼主:
45 的墨盒我已经实现打印了,现在看彩色墨盒 pin 脚很少,怀疑是 SPI 接口,但网上找不到协议。
我说的彩 ...

楼主,有什么资料和经验分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