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1A直流高边检测有什么集成度高一点的方案?

楼主(2019-03-12):
就最好是片上把检流电阻都做好的,接上电源和地就可以测的方案.
全温度范围内误差不超过4%就行
有吗?

网友:
ina180系列可以吗

网友A:
ACS712 或者这个系列的  性价比最高。不过是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S712 或者这个系列的  性价比最高。不过是霍尔。

这个系列性价比确实高,我也喜欢用
但是好像没有量程这么小的
至少都±5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系列性价比确实高,我也喜欢用
但是好像没有量程这么小的
至少都±5A ...

有,成都一家做的有小量程的

网友:
INA180, INA199,很便宜的,加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C:
1A电流,可以PCB 铜箔电阻

网友:
ina219系列    玩过  比较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成都一家做的有小量程的

谢谢推荐。

不过根据我的感觉,我司的不是特别适合。

楼主需要的是全温度范围1A的量程,4%的精度。

我们CC6902/CC6900最低的量程也是5A,全温度范围3%的精度,所以不是特别适合。

网友:
楼主可以在https://list.szlcsc.com/catalog/916.html这个系列里面选择。

那个采样电阻,基本上是节省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推荐。

不过根据我的感觉,我司的不是特别适合。

哈哈 原厂FAE都来了啊,之前买了几个芯片还没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原厂FAE都来了啊,之前买了几个芯片还没用呢

以前我向老大申请过免费送样的,他说“不花钱的不会心疼~~~”

想不到花钱的也不心疼

网友:
高边检流要看要求的最高电压是多少,主要是看工模电压问题。这类高边检流的芯片很多。

网友E:
NN年前用过MAX471,不过那玩意好像NN年前就停产了,目前这类应用你找TI或者Zetex吧,不过Zetex被收购后我就基本不用了。

网友:
https://list.szlcsc.com/catalog/916.html

网友:
用过INA219 I2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NN年前用过MAX471,不过那玩意好像NN年前就停产了,目前这类应用你找TI或者Zetex吧,不过Zetex被收购后我就 ...

确实,maxim官方已经不推荐用这个片了
有替代的新品

楼主(2019-04-20):
有C代码不?
我看这个片子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A电流,可以PCB 铜箔电阻

铜箔电阻温度系数0.0039/k, 不能满足楼主全温0.04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C代码不?
我看这个片子挺不错的

https://learn.adafruit.com/adafr ... -breakout/downloads

Arduino Code: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INA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