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用正片做电源层可以吗?怎么连接5V网络啊?

楼主(2019-03-13):
内电层负片做5V电源层,我会了,切换到内电层,双击本层,就会出现连接网络对话框,连接VCC 5V就可以了,但是要是内部电源层设为普通正片层,怎么连接VCC 5V啊?双击本层没有反应啊?

网友:
正片就铺铜或者画多边形啊,但是会导致PCB文件很大

网友:
这几天看了一些TI和ST官方开发板的AD设计图,发现有好些个内电层也是搞成正片方式的,大面积敷铜就行。

网友: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删掉Plane,添加Layer
跟在Top、Bot一样放置敷铜

网友:
电脑足够快就不用,不然一卡一卡的难受

网友:
删掉内电层,然后重新添加中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