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水流量传感器对热水计数不准,请问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9-03-13):
最近在做咖啡机的项目,需要往咖啡里面加热水,对水箱出水口 流出的热水进行流量计数,选用了鼎方电磁阀家的水流量传感器WFS-B011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0870536315.20.449f5f9bC2xdXm&id=524293211543

使用原理:就是有水流过的时候,扇轮每转动一圈,传感器发出一个脉冲,对流过的脉冲计数,就可以标定出流过的水的流量了。
设定一个计数值 是1200个脉冲。厂家标称 传感器可以耐受高温100度热水。

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使用它对凉水计数  ,测试10次 水流量都是准确的,  总共加入170ml 的水,误差在10ml以内, 这是正常的。
但是实际需要加入热水,将水温加热到95度,继续相同的实验,测试实际打出的水量,测试10次,数据就有点离谱了。
5次是250ml, 1次300ml ,220ml,300ml,180ml,200ml  ,都出现过,而且很不准。

各位大神,又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如何解决的?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水蒸气也推动了传感器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蒸气也推动了传感器转动

我的水管插到水位以下了,按理说 应该没蒸汽吧

网友B:
出水量是比设定的多吧,应该是受热后扇轮轴承变紧引起的,估计无解,只能换更好的传感器

网友:
热水表啊老大。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水量是比设定的多吧,应该是受热后扇轮轴承变紧引起的,估计无解,只能换更好的传感器 ...

您有推荐的没?是不是50以下的标称耐高温的都达不到?

网友:
表有热水表冷水表之分,冷水表只能计冷水,热水表可以计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水量是比设定的多吧,应该是受热后扇轮轴承变紧引起的,估计无解,只能换更好的传感器 ...

轴承变松吧。变紧数值只会变小。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测量入口处冷水的流量

网友D:
将水温加热到95度.....高温磁镻容易失磁的
我们是做热水表的,这个流量计我们用过,小水流很不准的,仓库里还有1000多只压在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水管插到水位以下了,按理说 应该没蒸汽吧

水烧开了冒泡泡那个就是水蒸气啊,  不存在水里面没有水蒸气这说法

网友E:
这种传感器不适合热水吧。我们出的水表还分热水和冷水的。里面用的材料都不一样。还有流速不同,累计流量也不相同,要有流量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测量入口处冷水的流量

流出的是热水, 出热水和补冷水不能同时进行,要不水温就江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传感器不适合热水吧。我们出的水表还分热水和冷水的。里面用的材料都不一样。还有流速不同,累计流量也 ...

是,刚问厂家的说 热水流的快。

网友F:
在水箱里采用液位传感器,液位的差值来判断流出的水量可否?
液位传感器肯定是跟水温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水箱里采用液位传感器,液位的差值来判断流出的水量可否?
液位传感器肯定是跟水温没有关系的。 ...

嗯嗯,正在考虑往液位方向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水温加热到95度.....高温磁镻容易失磁的
我们是做热水表的,这个流量计我们用过,小水流很不准的,仓库里 ...

问题是恢复到冷水后 就又准了   奇怪了      消磁的话 应该是不可逆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恢复到冷水后 就又准了   奇怪了      消磁的话 应该是不可逆的吧

除了磁还有霍尔元件的耐高温问题。。

网友G:
用英国的那个合金外壳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刚问厂家的说 热水流的快。

那就做温度曲线呗

网友H:
咖啡机那个我觉得应该是通过时间卡的吧。

楼主:
哦  , 在90度左右的流量误差能降下来,恒定在一个值,也行,现在是温度定  水量也不能固定下来,这就接收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咖啡机那个我觉得应该是通过时间卡的吧。

时间的话,有时候不准  误差在40 ml 或50ml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英国的那个合金外壳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有链接吗?    发给我参考一下吧

网友I:
是不是精度不够? 冷水时精度高,热水时精度最差,但是在厂家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的话,有时候不准  误差在40 ml 或50ml 呢

咖啡机的那个水流速太低了,用这类叶片式的精度都不太好。   看看有没有其他手段  ,如果能做到水流速恒定的话 用时间卡 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J:
我也在用流量计,遇到问题是:在热水计量时,水里有水蒸气或者空气,导致不准确,只好定时放水,放掉空气,无奈之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英国的那个合金外壳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求推荐,补字数

网友K:
可不可以先定量加冷水到加热器,然后再加热,最后全部把热水放出?这样只算冷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在用流量计,遇到问题是:在热水计量时,水里有水蒸气或者空气,导致不准确,只好定时放水,放掉空气, ...

水温高于97度 就沸腾了,然后 就会有水蒸气啊
你的管路的粗细和传感器的口径匹配吗? 三分的管对应三分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不可以先定量加冷水到加热器,然后再加热,最后全部把热水放出?这样只算冷水就行了 ...

你这个有点复杂, 那   还不跟  靠水位 出水呢,水低于指定水位就不出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精度不够? 冷水时精度高,热水时精度最差,但是在厂家的范围内

冷水时的精度完全满足,热水时不是精度的事了,是误差完全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在用流量计,遇到问题是:在热水计量时,水里有水蒸气或者空气,导致不准确,只好定时放水,放掉空气, ...

你是说定时放掉水箱的水 和水箱的空气吧? 我的水箱是带上盖的  不是密闭的。

网友L:
流量计5%的精度单单转子售价人民币60左右,美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流量计5%的精度单单转子售价人民币60左右,美国产

能耐高温吗?   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在用流量计,遇到问题是:在热水计量时,水里有水蒸气或者空气,导致不准确,只好定时放水,放掉空气, ...

哥们,你的水流量传感器 跟我的一样吗?  你买的是哪家的什么型号?价格多少钱  50以内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定时放掉水箱的水 和水箱的空气吧? 我的水箱是带上盖的  不是密闭的。 ...

我没问他们,明天我去看看型号,不过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主要测试的冷水,这么说马上测试热水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没问他们,明天我去看看型号,不过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主要测试的冷水,这么说马上测试热水好用不。 ...

唉,别提了,我之前就是测冷水 挺准,以为热水也没事,没想到 这么多坑

网友M:
热胀冷缩,这样判断水,原理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热胀冷缩,这样判断水,原理不对吧!

嗯, 不同温度水的流速不同,需要整定一个温度-流量曲线出来

我现在需求是 在某一恒定温度 比如说95度,能满足出水的量一定 就行,现在测试 一点也不稳定,误差太大。

网友N:
你这咖啡机,意式磨粉压粉饼高压打的?还是那种胶囊形式的?没考虑出水口的高压力问题吧,流量水是否有单点反复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 在90度左右的流量误差能降下来,恒定在一个值,也行,现在是温度定  水量也不能固定下来,这就接 ...

还是用专业的水计量工具吧,这种霍尔流量传感器只适合粗略的查看是否有流量,不适合精确计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专业的水计量工具吧,这种霍尔流量传感器只适合粗略的查看是否有流量,不适合精确计量的。 ...

计量不准是一方面,时间长了,可能会材料变形,会永久计量不准,甚至漏水。

网友J:
问了,我们用的是在冷水开始计量的,虽然后端出热水,但是我们测量的是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了,我们用的是在冷水开始计量的,虽然后端出热水,但是我们测量的是冷水。  ...

哦,那冷少没问题的, 主要是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咖啡机,意式磨粉压粉饼高压打的?还是那种胶囊形式的?没考虑出水口的高压力问题吧,流量水是否有单点 ...

冲咖啡粉的  我们不是封闭的环境   用的水箱没有压力

楼主:
各位好,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对冷水计流量的话,使用我说的这个传感器是可以的,水温低于60度吧,太高不行,但是项目中我是需要对出水口的水流计流量,水温95度,经过反复测试,各种方法都用过,都不行,可能跟传感器是霍尔效应感应的导致 的。最终放弃,换成水位检测判断加水量的方式了。

网友O:
用超声波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超声波流量计。。。

哈哈,没听过,谢谢啦,我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