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信短网线正常,长网线就总掉线不稳定,什么原...

楼主(2019-03-13):
用CH9121+HR601680+连接器做的以太网通信(POE转接线供电),2米左右的短网线没问题,100米的网线就会掉线,极其不稳定。
可能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据公司原 IT 部门同事说,超过 80 ~ 90 米不加中继,网络的状态将很不稳定。

网友:
记得100米已经是规范里的极限长度了

网友:
TI的PHY ,好像做了预加重的,可以到150米

楼主:
上网问了以太网的采集设备,都说100米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公司原 IT 部门同事说,超过 80 ~ 90 米不加中继,网络的状态将很不稳定。

自己买了100米网线测过很稳定。W5500+H1102NL

网友B:
接收不稳定,还是发送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了100米网线测过很稳定。W5500+H1102NL

lz貌似没有用正确的线序吧。rj45是12,36,45,78,不按线序长线只能跑1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不稳定,还是发送不稳定

接收,用modbus POLL调试总是掉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了100米网线测过很稳定。W5500+H1102NL

准备换H1102NL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貌似没有用正确的线序吧。rj45是12,36,45,78,不按线序长线只能跑10mbps。 ...

我这个是POE供电,POE供电转接线出来只有4根线+2根电源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换H1102NL试试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貌似没有用正确的线序吧。rj45是12,36,45,78,不按线序长线只能跑10mbps。 ...

J2不是网口吧,我也是用的60cm的普通排线转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POE供电,POE供电转接线出来只有4根线+2根电源线

你还有6,5,4,3四根线可用,他的意思是 36一组,45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J2不是网口吧,我也是用的60cm的普通排线转接的

就是因为没看到网口才怀疑是差分没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买了100米网线测过很稳定。W5500+H1102NL

你的测试设备只挂几根网线估计问题不大,我原公司的 IT 都是几十根、上百根几个组从十几个交换机上分出去的,上万平方的厂房,经验自然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J2不是网口吧,我也是用的60cm的普通排线转接的

不是网口,是1.25间距的PH连接器

网友:
所在公司的人产品,使用网络通讯,数据量不大,大约2kB/s。
最初用的网线,150mi都可以正常通讯,后来停产了。
目前用秋叶原的网线,只能到120米了。

网友:
刚毕业时租房子,从房东家里拉了80多米的网线,极其不稳定,后来没办法加了中继

网友:
跟网线也有关系啊,有些垃圾网线,不双绞,或者双绞的密度不够,或者芯线是铜包铁,铜包铝。
换品牌的超5类甚至6类线试试,线芯是铜的,粗,双绞密,6类线还有塑料十字架把4对差分线分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