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高速ADC采样,FPGA数据处理

楼主(2019-03-13):
有个项目 需要使用FPGA采集4路模拟信号:
其中高速采样(正交采样):
通道数:2;
采样速率:250Msps;
带宽:>200MHz;
有效位:>11bit;
交流耦合:50Ω;
输入信号电压:1Vpp。

低速采样
通道数:2;
采样速率:2Msps;
带宽:>10MHz;
有效位:>8bit;
交流耦合:50Ω;
输入信号电压:15Vpp。

这是模拟电路需求,后面的数字处理要求可以详谈。

有意的直接回复 或者私信给我。。。顺便报个大致价格。
需要所有设计资料。

网友A:
250Msps,带宽>200MHz  ??

网友B:
论坛FPGA大牛wye    ??????
赶紧来报价了。呵呵。

网友:
后续数字处理什么也没讲,是只需要报模拟部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Msps,带宽>200MHz  ??

用250M的合并,不就是200M带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Msps,带宽>200MHz  ??

模拟带宽200M, 按道理采样率要400M才行。

网友:
有效位11bit,200M?这ADC价格不便宜,能不能买到都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FPGA大牛wye    ??????
赶紧来报价了。呵呵。

模拟搞不定,哈哈
看样子LZ是想做数字示波器或做数字信号处理了。光200MHz带宽的前端就够喝几壶了,高速ADC也没便宜的。

网友D:
500M SPS,12bit,1G byte/s,8G带宽,得上 pcie了吧?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满足,以前网上搜集的资源

处理器采用NXP高端的QorIQ T2081系列,FPAG采用Xilinx的Kintex系列。
而ADC和DAC更是超爽。
1. 8通道,16位分辨率,250Msps采样率。
2. 4通道,12位分辨率,1Gsps采样率或者2通道,12位采样率,2Gsps采样率。
3. 2通道,12位分辨率,250Msps的ADC和2通道,16位分辨率,250Msps的DAC。
4. 20通道,16位分辨率,5Msps的ADC和2通道,16位分辨率,1Msps的D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M SPS,12bit,1G byte/s,8G带宽,得上 pcie了吧?
我是来学习的。

fpga处理过之后数据就没有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搞不定,哈哈
看样子LZ是想做数字示波器或做数字信号处理了。光200MHz带宽的前端就够喝几壶 ...

先拜一下大牛的码头啊。。。

不是示波器,就是信号处理。有意的话可以私信下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满足,以前网上搜集的资源

处理器采用NXP高端的QorIQ T2081系列,FPAG采用Xilinx的Kintex系列。

这个相当高级。
请问 大神您能玩的转吗,可以二次开发。

网友F:
这是要玩儿 sar 的射频检波之类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要玩儿 sar 的射频检波之类的吗?

不像,输入信号是1Vpp的普通接口

估计是一个工业图形处理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相当高级。
请问 大神您能玩的转吗,可以二次开发。

玩不转。

我只是喜欢搜集这些高级货

网友:
模拟数字哪一部分都够喝一壶了。。。

网友:
前排围观,看大佬们都是怎么做的,学习一下。

网友:
采样率200M+,频率略高,模拟,数字电路各种问题都来了,需要有工程经验的大佬才能搞定。

网友:
加点钱上xillinx的rfsoc吧 看着流口水

网友:
带宽:>200MHz?
采样要2G.

网友H:
一般来讲,要重构被测信号,推荐4倍的采样率,至少也要两倍吧?所以,楼主要求带宽200M,采样率250M,这个带宽要求有点偏高了,或许是有特殊用途?

还有,要求的仅仅是采样吗?还是既要采样,又要计算分析?是无间断采样还是类似于数字示波器,存储一定的深度再计算?

网友I:
是不是直接买个国产200带宽示波器合算?

网友J:
这需求直接买采集卡算了,几万块应该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需求直接买采集卡算了,几万块应该能搞定

这次的要求 只是第一步,后面会做1G采样的。
可以先在采集卡上实现。     感兴趣吗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直接买个国产200带宽示波器合算?

元老说的对,可以把示波器的显示器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来讲,要重构被测信号,推荐4倍的采样率,至少也要两倍吧?所以,楼主要求带宽200M,采样率250M,这个 ...

正交采样  两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不像,输入信号是1Vpp的普通接口

估计是一个工业图形处理的东西

估计要从15v上面去猜

网友:
采集的数据得显示出来,如果光是一个采集卡,卡上没有显示,那对外数据传输接口就得用pcie了。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膜拜!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满足,以前网上搜集的资源

处理器采用NXP高端的QorIQ T2081系列,FPAG采用Xilinx的Kintex系列。

这么大数据使用什么方法传输存储到PC上?

网友:
印象中ADC 8位1G  12位 250M 14位125M 16位 65M 以上采样率 TI ADI的需要许可证,国产的ADC可以参考北京和苏州两家。这个数据量用赛灵思S6,S7,A7这种入门级的就能处理。模拟端的主控可以参考TI LMH6518这个DVG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的要求 只是第一步,后面会做1G采样的。
可以先在采集卡上实现。     感兴趣吗 大神。 ...

我当然感兴趣了,我们实验室目前也有这类需求,不过要求比你们的还高点。
实时采集加上信号处理,我知道的一般都是买采集卡, 国内的坤驰,定为,国外的spectrum,GaGe,NI之类的
国外的采集卡参数更高,但是一般FPGA不会开放给你,所以卡上面那个牛逼的FPGA只能用来控制信号采集,不能用来做信号处理
定为倒是可以开放FPGA,直接对他编程就行了,但是用FPGA做信号处理也不是容易的事,还可以直接把需求外包给他们,钱管够就行。
我们实验室现在是准备买的NI的卡,支持labview的FPGA编程,简单的算法可以做,但是复杂的,对效率要求高的,还是得Verilog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模拟搞不定,哈哈
看样子LZ是想做数字示波器或做数字信号处理了。光200MHz带宽的前端就够喝几壶 ...

模拟前端直接买ADI的高速ADC的评估板可以不?直接把FPGA接口设计成匹配的就可以了

网友:
比如用ADI的这种类似的评估板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s/eval/ad9684-500ebz
加上论坛里的hxl_led大神的核心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7652-1-1.html?_dsign=ddf47c21
再做个地板感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大数据使用什么方法传输存储到PC上?

设置触发,导入一段时间的就可以。有千兆以太网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模拟前端直接买ADI的高速ADC的评估板可以不?直接把FPGA接口设计成匹配的就可以了 ...

可以,不过成本估计你接受不了,哈哈。一个前端评估板估计没个几万下不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估计要从15v上面去猜

我只能排除SDR的可能
研究所什么奇葩需求都敢想,怕背锅就甩出去做

网友M:
250M速度,200M带宽?带通采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过成本估计你接受不了,哈哈。一个前端评估板估计没个几万下不来。 ...

没那么贵,官网就几百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只能排除SDR的可能
研究所什么奇葩需求都敢想,怕背锅就甩出去做

唉,苦的是干活的。领导一天拍一百下脑门,需求一天改100次。

网友:
比较高端的东西

网友N:
硬件电路好像得用上运放,采样速率250Msps,带宽好像达不到2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N:
硬件电路好像得用上运放,采样速率250Msps,带宽好像达不到200MHz

对于正交采样是足够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唉,苦的是干活的。领导一天拍一百下脑门,需求一天改100次。

你是哪里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O:
你是哪里的哦

之前在研究所。现在老板有时候也会出一堆馊主意,我就等他过来当面说清楚。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研究所。现在老板有时候也会出一堆馊主意,我就等他过来当面说清楚。 ...

你现在在私人公司?

网友:
买英国PICO示波器板卡,12位Ad的大概万把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O:
你现在在私人公司?

是,跟着老板出来成果转化了。今年刚有起色,现在正在各种修bug中

网友:
引用 网友M:
250M速度,200M带宽?带通采样吗?

人家就是说带宽

网友:
如果价钱管够, 自己又能买到ADC的话, 我这里能做出来。已經做過250MSPS 16bit I/Q采样。你如果用前兆以太网,可用zynq。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跟着老板出来成果转化了。今年刚有起色,现在正在各种修bug中  ...

你是哪里的?需不需要帮忙

网友:
基带信号处理板,我可以做,带FPGA代码与解决方案。没法发私信啊。。。

网友P:
这类板一般用作通信或雷达基带类,除非你量大,否则昂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结贴啦,项目终止。。。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类板一般用作通信或雷达基带类,除非你量大,否则昂贵。

楼主说了激光雷达,把我蒙了一下

网友:
这个速度  买标准成品都不低于几千块!何况是开发评估板

网友:
不吹牛,这个模拟前端我搞起来没压力,但是后面的FPGA略微有点压力,如果是业余兴趣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11bit 有效位 和 200M带宽 最高能给出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规格书 ,不然到时候产生争执就不好办了。

网友:
都没等我吹吹牛就结贴了,真没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带宽200M, 按道理采样率要400M才行。

好像楼主说的是双通道正交采样。500M了。满足香农采样。

网友:
刚好最近有个预研项目,要求捕捉雷电流波形,上升1-8uS,周期20-350uS。准备用20Msps采样,大家有没有好的硬件方案。ST好像没有这么高采样率的MCU了,难道一定要上FPGA?

网友:
20Msps的应该有很多,没有必要一定是ST吧?

网友:
八成是电力线检测。很多时候指标提得高高的是对系统理解不够

网友:
又是销售人员出来发研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