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用服务器主机做开发?

楼主(2019-03-13):
服务器主机就是cpu用xeon的那种。那种内存都比桌面的便宜很多。在对显卡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性价比是不是更好?

网友:
买不起服务器,没机会试

网友:
Linux系统开发或Android系统开发,很多都是用服务器进行编译

网友:
电费贵啊,而且新机不便宜,驱动程序还不一定有

网友A:
性能不比新电脑好,要不就太贵了。我现在就是双路x5670,192g内存,1tb ssd raid0(5块企业级200g)。单线程性能比8400要低35%吧。不过可以了。这套内存最贵,平常挂3个虚拟机。

网友:
年前腾讯云打折的时候头脑发热就买了,,本以为会一直吃灰,,结果有次拿来编译micropython源码发现比笔记本上的WSL下编译快好几倍,,也算没白花钱

网友:
吵就一个字

网友:
看你是需要多核性能还是单核高频了,多核的话,不少E5-26xx挺便宜的,一两千块钱能买到八核、十核的产品,就是主板贵点。不过这些多核版的主频都偏低。

网友B:
以前做安卓相关开发,开始用普通的电脑后来换了服务器,编译速度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安卓相关开发,开始用普通的电脑后来换了服务器,编译速度提升明显 ...

也就编译安卓需要大资源,单片机,ARM随便一台烂电脑也可以

网友C:
好像开发主要吃单核吧
老平台功耗也大,不如上AMD的zen R5或者R7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开发主要吃单核吧
老平台功耗也大,不如上AMD的zen R5或者R7系列

安卓编译是支持多线程

网友D:
MDK也支持多线程啊,相同性能的服务器要比台式机便宜很多,前提是二手的。另外比较新的服务器型号除了开机时还是很安静的,放在脚底下完全感觉不到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MDK也支持多线程啊,相同性能的服务器要比台式机便宜很多,前提是二手的。另外比较新的服务器型号除了开机 ...

有没有主流的服务器主机配置推荐?二手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比新电脑好,要不就太贵了。我现在就是双路x5670,192g内存,1tb ssd raid0(5块企业级200g)。单线 ...

你这系统是DDR3内存吧,PCIE是2.0还是3.0,上M2硬盘是否更快些?
我们 双路x5670 才配 64G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主流的服务器主机配置推荐?二手也可以

没研究过,我用的是公司退役的机器,16年的机器,好像是dell的T620。

网友E:
服务器的单核性能能比新电脑的,价格一般人买不起。
但胜在核多,做些并行或后台任务有优势。

话说我在深圳有台R410入门级的机器 可以出,因为换R720了。

机器 配置是  dell R410  X5675*2个12核心24线程、DDR3 24G内存、6I卡、单电 共1700元
送3个硬盘托架,内置2个2.5寸硬盘架。

网友F:
我也在想,像楼上的r410 有12核,make -j12 不是很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系统是DDR3内存吧,PCIE是2.0还是3.0,上M2硬盘是否更快些?
我们 双路x5670 才配 64G内存。 ...

你大爷的,平台跟我一样还问毛。当年哪来的3.0,连usb3.0都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服务器尿性,usb口就俩。

我去年年底升级的内存,从48g升级到192g,开了几个虚拟机还有60g空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想,像楼上的r410 有12核,make -j12 不是很爽?

是 -J24 哦
现在 -j32 了

网友G:
玩个单片机,画画电路板普通电脑就行了,编译大型软件,FPGA工程,开几个虚拟机啥的还是服务器给力

网友H:
我用tencent云的服务器算superpi,比我的i7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tencent云的服务器算superpi,比我的i7快。

阿里云的单核是2.5G。慢

网友:
你准备用多大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tencent云的服务器算superpi,比我的i7快。

你在上面跑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玩个单片机,画画电路板普通电脑就行了,编译大型软件,FPGA工程,开几个虚拟机啥的还是服务器给力 ...

你的服务器什么配置啊?

网友I:
这种机器都是ECC内存,是台式机的两倍,你咋说会比桌面的便宜呢?

网友:
去年入了台戴尔的T3600,32G内存,2690U,有USB3,不带硬盘和显卡3000内,但没能力用来做开发,上了个GTX660玩游戏,有时用来视频转码,多核就是快

网友:
E3 系列的算不算啊   E3-1285L  有核显  功耗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的单核性能能比新电脑的,价格一般人买不起。
但胜在核多,做些并行或后台任务有优势。

跑的是什么系统?有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跑的是什么系统?有意

ESXI 和 win server都可以跑啊,自己随便折腾。
不过机器测试下来,win server 感觉要好些。

网友:
自己组的话,可以换个机箱,也不吵的
我就组了个mini-ITX的小服务器放家里跑ESXI

网友K:
我好想答错了。lz问的是服务器。
服务器你得放在机房才行,放办公室没法用太吵了。然后远程进去开发。

有啊,我一直是用工作站。之前用dell T7600(2*E52670,64g内存,480gssd+3T*2组raid1)

现在用dell T5810(E52630V4,32G内存,1Tssd)

挺好用的。尤其是大工程编译的时候,很从容。
原来用i7 4核心经常电脑很卡。现在爽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主流的服务器主机配置推荐?二手也可以

你要是自己掏钱买,现在可以考虑E5 V2或者E5 V3平台的cpu,洋垃圾多,价格便宜。

如果用V2平台,你可以选两块E5-2678V2,内存用ddr3应该很便宜的。
机器可以考虑hp dl360 g8(或者dl380)或者dell r62或者r42开头的。

当时一句话总结:如果你没有机房放机器,那就不用考虑了,太吵了。

网友:
楼上正解,倒不一定要专门的机房机柜,现在风扇都有自动调速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很吵,要靠近1米才听得到。
但一定要有个独立的房间隔一下,反正不能离人太近,负负载的时候轰鸣起来真的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机器都是ECC内存,是台式机的两倍,你咋说会比桌面的便宜呢?

8G DDR3L1600,80-100块一条

网友J:
引用 网友E:
ESXI 和 win server都可以跑啊,自己随便折腾。
不过机器测试下来,win server 感觉要好些。 ...

机器噪声怎么样?放在办公室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机器噪声怎么样?放在办公室用

反正当台式机就别想了,不说噪音,显卡也是LOW得要命。  当然,也可以插外围显卡跑机器学习。

反正只适合做重复固定任务,且是远程登陆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大爷的,平台跟我一样还问毛。当年哪来的3.0,连usb3.0都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服务器尿性,usb口就俩 ...

大神,可否分享下你机器的配置么:)

比如什么主板,什么机箱,什么U之类的

网友:
公司我们用服务器,cpu 8核,开发都是通过ssh远程连接。

服务器好像配置很高,分给我们使用的2个虚拟机,每个8cpu、16G内存。

processor       : 7
vendor_id       : GenuineIntel
cpu family      : 6
model           : 63
model name      : Intel(R) Xeon(R) CPU E7-4809 v3 @ 2.00GHz
stepping        : 4
microcode       : 0x9
cpu MHz         : 1995.210
cache size      : 20480 KB
physical id     : 1
siblings        : 4
core id         : 3
cpu cores       : 4
apicid          : 7
initial apicid  : 7
fpu             : yes
fpu_exception   : yes
cpuid level     : 15
wp              : yes
flags           : fpu vme de pse tsc msr pae mce cx8 apic sep mtrr pge mca cmov pat pse36 clflush mmx fxsr sse sse2 ss ht syscall nx pdpe1gb rdtscp lm constant_tsc arch_perfmon nopl xtopology tsc_reliable nonstop_tsc eagerfpu pni pclmulqdq ssse3 fma cx16 pcid sse4_1 sse4_2 x2apic movbe popcnt tsc_deadline_timer aes xsave avx f16c rdrand hypervisor lahf_lm abm arat xsaveopt fsgsbase tsc_adjust bmi1 hle avx2 smep bmi2 invpcid rt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当台式机就别想了,不说噪音,显卡也是LOW得要命。  当然,也可以插外围显卡跑机器学习。

反正只适 ...

CPU 型号后面带L 的 功耗低不少, 有些还带核显

网友L:
用过惠普Z420,没觉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好想答错了。lz问的是服务器。
服务器你得放在机房才行,放办公室没法用太吵了。然后远程进去开发。

是的。我是ssd最近升级了硬raid0阵列,给同事开的虚拟机编译rk3399从之前软raid的2分钟掉到1分钟多点,哈哈。服务器从来不卡。不过这货diy很折腾,pcie口很扯淡,只有一个标准pcie,3个非标pcie,调扩展卡就用了不少时间,不调好经常蓝屏,pcie加延长线走2.0不稳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用过惠普Z420,没觉得快。

我也有一台Z420(E5-1650V2,32G内存,500gssd)装了个ubuntu,准备再加个显卡学习深度学习用的。
只能说准系统便宜,cpu淘宝上有洋垃圾所以便宜,内存ecc ddr3加个也巨便宜,然后做工还过得去。

得用1650之类的的cpu,频率高点。
不过z420原生不支持nvme有点可惜。

网友:
单片机什么破电脑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一台Z420(E5-1650V2,32G内存,500gssd)装了个ubuntu,准备再加个显卡学习深度学习用的。
只能说 ...

NVME做从盘也可以啊,用转接卡插PCIE显卡上面。
不过你的计算卡可能就没地方插了。看你主板是否还有PCIE口,X4就可以。

最近打算打算买 P104矿卡来做计算卡。

网友K:
引用 网友E:
NVME做从盘也可以啊,用转接卡插PCIE显卡上面。
不过你的计算卡可能就没地方插了。看你主板是否还有PCIE ...

这个矿渣是划算,可以直接多来几块。

网友(2019-05-11):
引用 网友K:
这个矿渣是划算,可以直接多来几块。

整一台跑DNF多开搬砖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比新电脑好,要不就太贵了。我现在就是双路x5670,192g内存,1tb ssd raid0(5块企业级200g)。单线 ...

膜拜192g大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