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配置FLASH是不是直接读取写入另外一个系统就能运行?

楼主(2019-03-13):
现在用Altera的CYCLONE IV,没有其它外围电路。其他人是不是直接拆我的SPI FLASH下来读取然后就可以在其他板子运行了?

常用的FPGA芯片最小系统能不能加密?

网友:
应该是的,配置芯片移上去直接能用

网友:
所以才需要带有device dna的器件嘛。

网友:
没有任何保护?

网友:
保护不了,FPGA抄袭太容易了。

网友:
可以用actel的flash型的fpga

楼主:
看来FPGA加密不容易,想不明白那些用FPGA但是成本又很敏感的怎么做?

网友A: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增加破解难度,但是也只是增加难度而已,就是不要用flash配置fpga,单片机配置!用

网友:
可以增加加密芯片哦。8个引脚或以下的小芯片。FPGA代码经过几个轮回的加密算法来判断加密芯片,存在则愉快的干活,否则罢工或者自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增加破解难度,但是也只是增加难度而已,就是不要用flash配置fpga,单片机配置!用 ...

这个只增加一点点点点难度吧,用另外一个单片机或者USB-SPI挂在配置FLASH的SPI上读取,复制一份数据流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只增加一点点点点难度吧,用另外一个单片机或者USB-SPI挂在配置FLASH的SPI上读取,复制一份数据流就 ...

肯定不是样的啊,fpga支持外部配置协议的,和spi没有关系,是吧fpga程序保存到单片机flash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样的啊,fpga支持外部配置协议的,和spi没有关系,是吧fpga程序保存到单片机flash里面。 ...

管它什么协议,加不加密,只要每次都一样,复制一份数据流就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它什么协议,加不加密,只要每次都一样,复制一份数据流就可以吧。

单片机实现加密算法,拉个脚出来接FPGA

参考官方文档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 ... ure/wp/wp-0103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实现加密算法,拉个脚出来接FPGA

参考官方文档

又回到唯一ID上了,跟单片机配置FPGA没什么必然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