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 usb充电式 的 电蚊拍 劵后19.9元【22楼阿莫评测,强烈推荐购买】

楼主(2019-03-13):
地址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67331472530

用18650锂电的, 这样的价格, 很超值的了..

领劵地址不方便贴出来, 因为带有推广的......    请用 手机版  一淘APP打开, 然后领20劵买即可...

注: 商家配的电池 都很一般的,  有条件的可以换个18650...

网友:
领劵地址也发一个来,懒得安装新app

网友:
好像是10元券吧

网友:
下单了,谢谢推荐。

网友:
下单买了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已撸,多谢提供资讯

网友:
淘宝联盟里也能领券,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提供资讯 。

网友:
”数量“的右边,”加入购物车“的上边,就会显示”优惠券“,点开,领取20¥,再买

网友:
多谢提供资讯

网友:
多谢提供资讯,已下单

网友:
我好像买过,网子的塑料好容易开裂。。卡扣质量不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跟风买了一个。

网友:
今天好像没20元卷了

网友:
30%的佣金,可惜我拿不到高佣。

网友:
谢谢,已下单,买一个回来

网友:
我买了一个。之前有一个开关接触不不好。

网友A:
用过很多蚊拍,雅格的确实质量好一成,下次有雅格的记得发上来。

网友:
以前楼主发过一个久量的,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入了一个,谢楼主

网友:
我收到货了。

测试了一下,功能正常。

18650电池的重量感觉也正常,不是轻飘飘的那种。

充电时红灯,充满电是绿灯,证明还是有专门的充电模块。

最让我满意的是,是钢网里面的塑料支撑隔离格子,很平均的分配,而且每一个面积比较少。

好处显而易见:时间长了,三层钢网不会因为碰撞等导致变形而短路。

过去十几年我买的蚊拍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买回来后,不得不用热熔胶密密麻麻的加一些加固支撑点,防止钢网之间短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注意到这个细节的蚊拍。

好评!

并且强烈向大家推荐。

网友B:
赶紧再买一个。

优惠券可以重复领取。

网友:
我之前买的同样功能的蚊拍是27元,已经很低价。 也是18650+microusb 充电。

下图红色的部位,是我标出了,以后钢网变形后可能会短路的地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密密麻麻的打了不下20个热熔胶点。而且双面都要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再买一个。

优惠券可以重复领取。

也不能说 是 重复领取,    发贴那天, 劵有有效期到 14号的,    现在你领的劵是 15号 新出的...   所以出现 能重复领的现像

电池应该1000MAH以内的,  对于 使用频率, 耗电量,  1000MAH已经可以 用很久了..  由于锂电池会自放电, 建议定期充放电下...

还有一个优点 , LED那里 用了4个 贴片的....  比其它的好

用一淘下单 还有 3.28元(328集分宝) 返... 16.62元到手,    有高佣的淘宝联盟朋友.,  价会更低了... 还有 何不撸的呢

网友:
跟风入了一个,还没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说 是 重复领取,    发贴那天, 劵有有效期到 14号的,    现在你领的劵是 15号 新出的...   所以出 ...

的确是比别人亮一点。但离我们以前的小黄灯还很远。给小孩打蚊子,我只使用小黄灯。

不过LED灯珠直接裸露,还有波段开关黑色手柄也直接裸露, 这两个细节处理得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说 是 重复领取,    发贴那天, 劵有有效期到 14号的,    现在你领的劵是 15号 新出的...   所以出 ...

好奇你们的20元卷哪里领的?

链接只看到10元卷,20元卷是买两件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你们的20元卷哪里领的?

链接只看到10元卷,20元卷是买两件才能用。 ...

都说了,  用 一淘 APP,   打开 商品自然会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奇你们的20元卷哪里领的?

链接只看到10元卷,20元卷是买两件才能用。 ...

淘宝收藏。然后淘宝联盟打开。然后产生返利链接。除了20元优惠券,还有1.79元的返利。

网友:
现在20元券是满50元用的。。。

网友:
用 一淘 APP

网友:
用一淘已撸,多谢

网友:
已经有了,给老家买了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很多蚊拍,雅格的确实质量好一成,下次有雅格的记得发上来。

雅格所有产品推动开关很差

网友:
原价变成了68一件。。。

网友D:
下单时突然提价了,变成6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收藏。然后淘宝联盟打开。然后产生返利链接。除了20元优惠券,还有1.79元的返利。 ...

感谢指导。

刚刷了一把。
想再刷第二把的时候刷不过去,返回去看变68了。

网友:
活动页上的39.9还没有换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单时突然提价了,变成68了

登陆,刷新,变28.1

得买两件才能用券

发现有25-10的店铺圈,买一个就够。

网友:
买了一个,谢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登陆,刷新,变28.1

得买两件才能用券

如果1件又变成29.9了,买2件比原来优惠合算,一件的话就买49.9合算了,记录一下价格变化

网友:
复制楼主位连接,淘宝联盟打开,生成连接。回到淘宝买。最新价格来了

网友:
有新券29-15,大家火速上

网友F:
刚买两个,现在好像14.9了

网友:
跟风买一个,29.9-15=14.9元

网友E:
那么多套路。。。这就是我能jd不taobao的原因

网友:
又变了,又只有39-20了

网友G:
我刚打开页面,显示还是39.9元的,没看到29.9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刚打开页面,显示还是39.9元的,没看到29.9的。

刚才10分钟,我看见过29.9,28.1,现在回到了39.9,优惠券有-20 29-15 25-10的

老子一生气把之前19.9的单子给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套路。。。这就是我能jd不taobao的原因

jd价格很多时候也是上下飞的没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jd价格很多时候也是上下飞的没谱

那就等等啊。

淘宝,淘宝联盟,阿里妈妈,推广,,,,记得前年的双11,淘宝的规则复杂到整不明白的程度,考验智商,干脆不去凑热闹。

除非淘宝出来的价格便宜很多,才去整整,上个月的前后刹车片,耐磨式陶瓷片,前446搞定,还带感应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10分钟,我看见过29.9,28.1,现在回到了39.9,优惠券有-20 29-15 25-10的

老子一生气把之前19.9的 ...

呃,神经了。。。
再给买一只,14.9。
那只19.9显示已发货,算了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套路。。。这就是我能jd不taobao的原因

京东的价格波动更厉害。
前此天买灯买插座,N多东西都申请到保价了。
一百多块钱的东西,能保价出2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10分钟,我看见过29.9,28.1,现在回到了39.9,优惠券有-20 29-15 25-10的

老子一生气把之前19.9的 ...

晕...感情 前面我们都买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10分钟,我看见过29.9,28.1,现在回到了39.9,优惠券有-20 29-15 25-10的

老子一生气把之前19.9的 ...

哈哈,你中奖了。

我19.9-1.78已经很满意了。

在这之前,我都是27元买的,而且有我上面说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收藏。然后淘宝联盟打开。然后产生返利链接。除了20元优惠券,还有1.79元的返利。 ...

联盟 没有高佣的话,     没一淘的高,  一淘的是 328集分宝(3.28元)

网友:
19.9 两单买两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刚买两个,现在好像14.9了

刚付款买了一个,是19.9元,
14.9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付款买了一个,是19.9元,
14.9要怎么操作呢?

估计是店家价格调整出错了,被钻了空子。

19.9你也已经很赚了。

网友:
只能领10元券

网友:
下载各淘宝联盟app,可以领到20元的券。我看到大家的推荐刚下单买了一个。

网友:
刚,跟风也下一个,19.7元。

网友:
来一个,多谢lz推荐,站长评测。

网友:
刚买了一个19.9

网友:
什么值得买也有这款的推荐,可以领20元券,就是没有佣金。。。

网友:
买了两个,都是19。9元,一下就能领三张20元的券

网友I:
晕,第一个19.9入了,返3.28。今天一看19.9返6.58,再入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晕,第一个19.9入了,返3.28。今天一看19.9返6.58,再入一个

你用什么返利这么高?

网友:
入手,没这么搞过有点麻烦

网友:
淘宝联盟可用19.9

网友:
也用一淘下单买了一个,是有返利6.58,第一次用一淘。

网友:
感谢,可更换锂电的,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返利这么高?

也是一淘,就昨晚下的单变化了。

网友B:
一淘的返利为何这么高?!

一淘、淘宝联盟都是阿里公司的产品吧?谁可以科普一下?

我猜:淘宝联盟已经是过时的产品,因为连订单都下不了。

而一淘有完整的订单功能。一淘100%是阿里公司的产品。感觉有一淘,连淘宝APP都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淘的返利为何这么高?!

一淘、淘宝联盟都是阿里公司的产品吧?谁可以科普一下?

用39.9原价买的 才会返6.58吧,  减20劵的 是返3.28,  都是按实付金额计算返比例的

一 淘 只能 返给自已,    不能提现,  只能继续在淘宝上消费

联盟,  还可以赚别人的佣, 且可提现.   如果 有高佣级别,  返利额是比一淘 更高的........  普通初级淘客,   是不如 一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淘的返利为何这么高?!

一淘、淘宝联盟都是阿里公司的产品吧?谁可以科普一下?

一淘按实际付款金额返,19.9对应的最终也是3.28,一样的

网友H:
下午收到,质量杠杠的,强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午收到,质量杠杠的,强烈推荐!!

不好我都不推荐给大家了 :)

网友J:
我也买了一个,拆开看了里面线路板,好像没有看到锂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也买了一个,拆开看了里面线路板,好像没有看到锂电池保护电路

好多年零件没有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零件没有焊?

没有焊的元件,应该是交流充电部分的电路,现在用USB充电故省掉了,标贴还有AC100-240V呢,可能是没改过来

网友:
呵呵  第一次用淘宝联盟,也19.9元买了一个,谢谢大家的介绍。

网友:
我忍住了
我买电蚊拍都买那种可以伸缩和折叠的,,这种手柄太短。拍面可以折叠的,电天花板的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
收藏了用淘宝联盟里面点开就是19.9了,然后还有一块多的返利

网友:
跟了一单。手上太多18650电池了,刚好用上。

网友:
已收货,不过还没空拆包装,晚上再试

网友:
最近给花蚊子咬的很上火,立马下单了一个报复

网友:
赶紧下单搞一个

网友:
天暖和了,准备武器

网友K:
已撸3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已撸3把

我又买了2个。现在买了4个了,谁比我更多?

这两个是一淘买的。

谁能告诉我,返利就是328个集分宝?  可以提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买了2个。现在买了4个了,谁比我更多?

这两个是一淘买的。

不能提现,  只能淘宝消费抵扣金额用

网友:
为什么我这里无优惠券显示,价格就是39.9

网友:
找到优惠券了,但是是10元的一个,20元的必须两个。如何1个也用20元的?

网友L:
在淘宝付款优惠10元,在一淘优惠20卷。买了2个。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淘宝付款优惠10元,在一淘优惠20卷。买了2个。谢谢推荐

哦,这样啊,谢谢回答。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在淘宝付款优惠10元,在一淘优惠20卷。买了2个。谢谢推荐

一陶的网址是啥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一陶的网址是啥啊。

手机下载一淘app.新人有8元返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一陶的网址是啥啊。

我使用安卓手机APP。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手机下载一淘app.新人有8元返现。。

谢谢,我是用电脑操作的,没有那个优惠。算啦不买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安卓手机APP。

谢谢,我是用电脑操作的,谢谢老大,没有那个优惠。算啦不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谢谢,我是用电脑操作的,谢谢老大,没有那个优惠。算啦不买啦。

你难道没有智能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我是用电脑操作的,谢谢老大,没有那个优惠。算啦不买啦。

https://www.etao.com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难道没有智能手机?

我习惯于用电脑操作,手机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习惯于用电脑操作,手机太麻烦。

用电脑也一样的,我用电脑在陶宝联盟一样19.9元买的。

网友:
手机是带谷歌全家桶的系统,一淘装完打开就闪退。。。这个电蚊拍按键的位置比较靠近上面,用的时候手柄下面感觉空出来一块~

网友:
昨天收货,晚上拆拆包装, 本来是我是买一蓝,一粉的 商家却发来两蓝色的,  没拆解,从工艺看来,  19.9是良心价, LED灯巨亮, 电蚊啪啪响, USB充电测试, 充电时红灯, 充满绿灯, 似乎有充电控制,

网友N:
我也用一淘APP买了一个19.9块钱,按照一淘app,然后直接搜这个商品就可以领券了。

一淘APP是不是淘宝做了跟拼多多竞争的。跟淘宝app是无缝连接的,订单购物车啥的都互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用一淘APP买了一个19.9块钱,按照一淘app,然后直接搜这个商品就可以领券了。

一淘APP是不是淘宝做了 ...

一淘出现比拼嘻嘻早,主要靠返利推广,和pdd不是一个套路

网友:
蚊拍收到发现,蓝色这个比较脏,表面也比较花,而且有2个模具瑕疵小洞

网友:
卖家送了运费险,不喜欢可以退

网友O:
最终17块拿下一把···坐等收获测品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最终17块拿下一把···坐等收获测品

领券后再走返利了吧?

网友:
感谢推荐,已撸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领券后再走返利了吧?

不知道,有没有返利。反正就是照着坛友的指示操作的

网友:
电脑也可以,我用发现值得买网页版http://www.kiees.com/,搜索电蚊拍,有很多优惠券,各个牌子都有,不过肯定返利被撸,凑合用。

网友Q(2019-04-12):
有用坏的朋友吗?

我的买来工作2周多,消灭两只蚊子,不用时都是关到最下面一档,但昨晚发现不工作了,打到最上面灯亮,按一下按钮,灯灭了,但电不到蚊子,按多两下灯也不亮了,工作指示灯也不亮。
我以为没电了,插上usb充了几个小时,充电状态可以亮灯,但按钮按下灯就灭了,充电指示灯也灭掉。
电池电压有4v,把电池取出来用充电器充一小时,还是不行。

可能哪里坏了呢?还没拆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有用坏的朋友吗?

我的买来工作2周多,消灭两只蚊子,不用时都是关到最下面一档,但昨晚发现不工作了,打 ...

你的这个现像跟我手上这个220充电的一样,谁知道哪里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的这个现像跟我手上这个220充电的一样,谁知道哪里坏了吗

哦忘了,已经打开修好了,电池正极虚焊脱掉了。
焊上就解决了,没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