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无刷电机中的电压矢量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13):
看一些资料,上面说有8个电压矢量,V0(000), V1(001), V2(010), V3(011),  V4(100),  V5(101), V6(110), V7(111) 具体代表什么意思呢?
比如 V1(001) 是不是A,B,C三相桥中,A相上桥关闭下桥导通,B相上桥关闭下桥导通,C相上桥导通下桥关闭?

网友:
你把无刷电机想象成直流有刷电机,那么这些所谓的电压矢量就是电刷的作用了

网友A:
是ABC三相通电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BC三相通电顺序

那里面的具体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里面的具体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0就是没电流 1有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就是没电流 1有电流啊

哪个管子有电流哪个管子没电流呢,这个如何定义分配的

楼主:
明白了,这个电压矢量是对应到三相绕组的,具体排列是对应到ABC,还是CBA,好像没什么关系

网友:
6个基本电压矢量和2个零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