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芯片CH340系列的一个严重缺点

楼主(2019-03-14):
常用的USB转串口芯片,CH340是其中价格比较便宜,应用比较广泛的一个。一直以来认为其也算是工作比较稳定的。
无意中发现CH340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如果电脑USB上插着一个CH340的USB转串口线,会影响saleae逻辑分析仪正常运行。
saleae内部没有缓存,采样数据通过USB接口实时上传,最大采样率8ch@24MHz,此时数据带宽为24MB/S,USB2.0接口独占的话带宽是可以满足的。
但只要插上CH340,即使没有程序打开CH340串口,更没有串口数据通讯,也会导致saleae最高速24M采样下工作出错,只能降低采样率。

测试了手头其它几种芯片,FT232没有这个问题,PL2303没有这个问题。即使打开串口发送数据,也不会影响傻乐。

测试时没有经过HUB,都是插的电脑原生的不同USB控制器,甚至不同类型USB。
电脑有USB3.0和USB2.0两种接口,USB转串口插USB2.0,saleae插USB3.0,一样会出错。

网友A:
USB转串口 只用FTDI的产品。其他的都有缺陷

网友:
会影响saleae逻辑分析仪正常运行。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B:
在使用430串口一直打印时,碰到过两次导致鼠标乱跑的情况,拔掉就正常了。

网友C:
工业级ftdi芯片美国usb-2920 usb转串口线usb转9针usb转com

网友D:
因为你的两个usb口是同一个root hub分出来的吧,换几个口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工业级ftdi芯片美国usb-2920 usb转串口线usb转9针usb转com

请教一下,普通非工业级的FT232RQ稳定性如何?刚买了几千颗RT232RQ。
我知道P2303会蓝屏。CP210X用了N年,从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还一个问题FT232会锁定串口号不会乱变,CH340每次重插都会变。

网友:
应用场景不一样吧

网友:
记得ft232和cp2102串口号不乱变,pl2303和ch340一换usb口就变。

网友F:
合泰的HT42B534最近用了几十颗,还可以,重点是简单,便宜。不知道有谁批量用过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坑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 只用FTDI的产品。其他的都有缺陷

请问 CP210X 有什么缺陷?

网友:
终于知道我的山寨saleae为什么时好时坏了,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 CP210X 有什么缺陷?

高波特率的情况下 丢数据(或者说高波特率下波形不规整)。 很多国产的或者台产的更严重。
因为我是作业现场用作烧录flash用的,发现串口芯片非常关键。差的转换芯片一旦出错就需要再次交互,重传。我软件上记录过交互和重发次数的。所以知道传输质量的。 能兼顾速度和准确性的只有FTDI的芯片。
数据量小的时候看不出来,数据量一大特别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合泰的HT42B534最近用了几十颗,还可以,重点是简单,便宜。不知道有谁批量用过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坑没有? ...

HT这个上电会发一段空白的内容,如果上位机没考虑到这个的话可能引起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普通非工业级的FT232RQ稳定性如何?刚买了几千颗RT232RQ。
我知道P2303会蓝屏。CP210X用了N年 ...

CP210x的问题是比那几个难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的两个usb口是同一个root hub分出来的吧,换几个口试试

不会是一个root hub的,特地换口试过了。
主题已经提过,电脑主板有USB3.0和USB2.0两种接口。两个设备分别插两种不同类型USB插座。
不可能3.0和2.0是一个root hub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CP210x的问题是比那几个难焊点

这个不是问题,有腿的封装很容易买到假的。我点名要这种QFN的封装。所以我买的FT232HQ和FT232RQ都是QFN的。用正宗白光烙铁头加上好的热风枪,再加正宗的维修佬锡浆和焊油,焊QFN比QFP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问题,有腿的封装很容易买到假的。我点名要这种QFN的封装。所以我买的FT232HQ和FT232RQ都是QFN的 ...

对是的,这种好点。我意思是硬要挑毛病的话,哈哈也就只剩下这个了

网友:
ft232用来给st下载,速度非常慢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问题,有腿的封装很容易买到假的。我点名要这种QFN的封装。所以我买的FT232HQ和FT232RQ都是QFN的 ...

我也是,现在买FT231还是232  qfn 20封装,我想暂时应该还没有假的吧,  你买多少钱我淘宝拿要12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现在买FT231还是232  qfn 20封装,我想暂时应该还没有假的吧,  你买多少钱我淘宝拿要12块多 ...

10块,我一次买1K。

网友:
是USB数据占用还是电源上有干扰?楼主可以试一下只用USB给CH340供电,不接DP和DM试一下。

楼主:
应该是驱动程序不完善。芯片还是很稳定的。
现在的电脑对于串口这点数据应该是轻轻松松,况且串口也没有数据,串口都没有打开。
驱动程序可能有大量查询操作,阻塞式处理,影响了操作系统对其它任务的调用。
沁恒作为一个芯片厂家,软件设计能力不够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是外包给一个二把刀。

网友:
我一直用CH340,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用CH340,串口号固定不变呢

网友:
CH340只要是在同一个USB口接入,端口号一般是不会变的。
另外CH340的内部缓冲不大,在高波特率(921600)下,连续收数据,会出现数据不完整的情况

网友J:
我发现十八子水果刀太垃圾,杀大象不给力。我发现所有进口LED灯都是垃鸡,都不能用来烧烤!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发现十八子水果刀太垃圾,杀大象不给力。我发现所有进口LED灯都是垃鸡,都不能用来烧烤! ...

兄弟好鸡动,你没遇过蓝屏的苦恼吧,你没遇过00的困惑吧!
一边开着虚拟机编译内核,一边看着屏幕上哗哗地象黑客帝国的画面。突然间蓝屏了,断电重启,虚拟机就打不开了,生不如死。
此生此世,不再碰沁恒和profolic的任何产品。

网友:
关注。几乎每天用到CH340,9600到115200,没有遇到过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好鸡动,你没遇过蓝屏的苦恼吧,你没遇过00的困惑吧!
一边开着虚拟机编译内核,一边看着屏幕上哗哗 ...

这个蓝屏还真不是芯片的果。。我用了十年差不多了,还没有遇到过蓝屏是由于CH340引起的

网友:
对usb转的串口一直没有好感,经常出现能发不能收或能收不能发的情况,还有一串字符丢第一个的问题,以及长时间大量传数据丢数据的问题,等等各种问题。附:我没有自己做过都是买成品或者买模块的时候卖家送的

网友:
Ch340/Ch341  确实有些兼容性问题,可能是它自身的驱动Bug。

在跨平台的串口通信库libserialport,   Windows下平台下使用,会存在Bug:

https://github.com/martinling/libserialport/issues/29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普通非工业级的FT232RQ稳定性如何?刚买了几千颗RT232RQ。
我知道P2303会蓝屏。CP210X用了N年 ...

CP210X用了N年——用的好好的,为啥要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K:
CP210X用了N年——用的好好的,为啥要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换,反正网上都说FTDI的东西好,就是死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换,反正网上都说FTDI的东西好,就是死贵。

耐思~~~

网友:
CH340,在2M波特下,阵发性接收,从上位机看,丢数据(用丁丁串口助手),降到500KBPS还是会丢。PC显示数据比实际进去的少

网友:
沁恒公司,本月20号,好像在深圳有个USB专题的线下沙龙,对USB感兴趣、想交流和探讨USB技术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看看。

网友:
看来下次是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430串口一直打印时,碰到过两次导致鼠标乱跑的情况,拔掉就正常了。 ...

据闻这个是windows的设计(或者是bug),当插入的USB设备,不断有数据向电脑端发送的时候,windows会识别为鼠标,然后乱飞。

网友(2019-04-20):
一直用CH340,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