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KiCad 如何在原理图添加元件时看到 PCB 封装?

楼主(2019-03-14):
KiCad 如何在原理图添加元件时看到 PCB 封装?

网友:
楼主是kicad的高手哦

网友A:
學到了,我之前的做法是在綁定原理圖和封裝的界面查看,好處是能精確測量、可以 3D 展示,缺點是不能跨庫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到了,我之前的做法是在綁定原理圖和封裝的界面查看,好處是能精確測量、可以 3D 展示,缺點是不能跨庫搜 ...

是的,这样更方便,给你点赞。

网友:
楼主,Kicad做完设计后,一般怎么拼板??

网友B(2019-06-02):
奇怪,我的为什么没有Eeschema选项?版本是5.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的为什么没有Eeschema选项?版本是5.1.2

我刚刚看了,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的为什么没有Eeschema选项?版本是5.1.2

那个选型是动态的,你启动了原理图编辑器,在选项中才能看到.其他类似